##问个小问题 有关反向器

楼主(2008-02-04):
用一个NMOS和一个PMOS可以组成一个正常工作的反向器,但是用一个npn和一个pnp的三极管却不能组成好用的反向器。哪位可以给我解释下道理吗?谢谢啊

网友:
交越失真,其实AB类放大器有类似地应用,用两个二极管消除交越失真!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A:
纯Bipolar工艺中有数字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Bipolar工艺中有数字电路吗?

当然,否则CMOS 之前就没有数字电路了
不过那时的功耗会很大,否则也就不会被CMOS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