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 ADE仿真环境生成netlist的问题

楼主(2008-02-05):
我安装了Cadence 5141在CentOS系统下面,然后安装了一个Foundry的PDK,然后使用PDK里面的MOSFET仿真,比如我调用一个NMOS M0, cell name是nmos2v,其对应的model name是nch,然后我用ADE环境仿真.
       仿真时报错,M0是一个没有定义的model,然后我看了它生成的netlist,其中"M0 (net4 net5 0 0) nmos2v",它最后用的是nmos2v,而不是nch,所以就找不到M0的model,我自己把nmos2v改为nch就可以正常仿真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让生成的netlist认为cell name nmos2v就是model啊,我看schematic里MO的参数里面model name是写的nch?

网友(2008-05-05):
仿真时用的库文件看看规定

网友(2011-12-20):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最后你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cadence中的.il文件制定的模型地址,将仿真环境中的model地址改成.il中的即可

网友(2012-04-08):
不明白a,请问.il文件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2018-12-25):
.il文件在哪呢,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B(2019-03-14):
提取hspiceD格式的netlist可以提吗?如果VerilogA转换层symbol,放到电路中

网友(2023-07-14):
引用 网友B:
提取hspiceD格式的netlist可以提吗?如果VerilogA转换层symbol,放到电路中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24-08-15):
在config里,把view改成am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