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版图mismatch的疑问

楼主(2008-02-05):
一般在PDK里面有按unit边长和unit数各自定义的mismatch
值,总的电容的mismatch 和这两个值之间有什么关系?
即如果我要画20uX20u的总电容
将其分成4个unit,每个10uX10u
若10uX10u的电容mismatch为A
4个unit会带来的mismatch为B
则总的mismatch会是多少呢?

网友(2009-10-14):
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交流一下,我的QQ是414136726,邮箱:lyh20041016@yahoo.com.cn

网友(2011-04-08):
这个我来说明一下:mismatch 由 两个因素决定:
1。WL ,就是面积决定。 由A/WL 决定。
2。mesh,就是unit的个数,前提是必须满足一定的layout方式,比如中心对称。

mismatch 在mesh=1的情况下(简单的两个并排的电容) mismatch 是类似抛物线的样子,大面积主要是梯度的影响。

合理的版图下,增大面积可以增大匹配(mesh>1)。

mismatch 也随着mesh 的增大而改善,就是合理的布局对mismatch的改善。但很大的mesh也是不利的,如10X10的电容,你非要 10个1X1的, 这个1X1 的单位电容太小,匹配反而不好。 另外小电容的布线耦合电容的影响相对大些,也是不好的。

总面积一定的条件下,也有个mesh的优化值,也是类似抛物线的图形。

总的来说合理选择单位电容,合理的layout 布局,合理的布线是关键。
一般来说A/WL 计算出来的面积偏大,这个是保守的估计,并没有考虑太多的版图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合理布局的条件下, 可以乘一个系数如0.5,代工厂的文件全的话也可以查mesh=2的值对应的mismatch
A B
B A  这个就是mesh=2的布局

A B A B
B A B A
A B A B
B A B A  mesh=3

A B  mesh=1

网友(2011-07-13):
mismatch is a relative parameter in analog circuit design; not a absolute value;
it relates to two or more device that need match in design;

网友:
怎么解决的 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2011-09-07):
多谢大家的回答,受教了。我有一个问题,对于两个电容匹配,可以使用mesh的方法,同样要考虑所选取的单位电容的大小。但是对于ADC中的电容阵列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还是使用最小的电容作为单元电容来排阵列。但是这个最小的单元电容是否是最优方法呢?

网友(2012-09-24):
期待继续讨论,

网友:
个人估计,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