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保护元件的主要特性参数分析及典型应用

楼主(2008-02-12):
ESD保护元件的主要特性参数分析及典型应用

网友:
ESD保護對高密度、小型化和具有複雜功能的電子
設備而言具有重要意義。本文探討了採用TVS二極
體防止ESD時,最小擊穿電壓和擊穿電流、最大反
向漏電流和額定反向切斷電壓等參數對電路的影響
及選擇準則,並針對可攜消費電子設備、視訊轉換
盒、以及個人電腦中的視訊線路保護、USB保護和
RJ-45介面等介紹了一些典型應用。
隨著行動產品、
印表機、PC,
DVD、視訊轉
換盒(STB)等產
品的迅速發展,
消費者正要求越
來越先進的性
能。半導體元件日益趨向小型化、高密度和功能複
雜化,特別是像時尚消費電子和可攜式產品等對主
板面積要求嚴格的應用很容易受到靜電放電的影
響。一些採用了深次微米製程和甚精細線寬佈線的
複雜半導體功能電路,對電路瞬變過程的影響感應
更強烈,而這都將突顯上述問題。
ESD保護原理
電路保護元件存在幾種技術,當選擇電路保護元件時,若設計師選擇不當的保護元件將
只能提供錯誤的安全概念。電路保護元件的選擇應根據所要保護的佈線情況、可用的電
路板空間以及被保護電路的電特性來決定。此外,了解保護元件的特性知識也非常必
相關文章
• Fairchild推出USB 2.0開關FSUSB30
(2007-01-18)
• Vishay改良型Z201電阻具備高ESD
(2006-12-25)
第 1 頁,共 7 頁ESD保護元件的主要特性參數分析及典型應用
2007/1/21 http://www.eettaiwan.com/ART_8800352147_480402_d5d86f6c200411.HTM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要,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元件的鉗位電壓。所謂鉗位電壓是ESD元件中跨越瞬變
電壓消除器(TVS)上的電壓,它是被保護IC的應變電壓。
由於利用先進製程技術製造的IC電路內氧化層比較薄,柵極氧化層更易受到損害。這意
味著較高的鉗位電壓將在被保護IC元件上產生較高的應變電壓,並且增加了失效的概
率。
很多保護元件都被設計成
可吸收大量能量,由於元
件結構或設計上的原因也
導致其具有很高的鉗位電
壓。同時由於變阻器的鉗
位電壓太高,使他們不能
提供有效的ESD保護。此
外,由於變阻器的高電容
器他們也不能為高速數據線路提供保護。TVS二極體正是為解決此問題而產生的,它已
成為保護可攜電子設備的關鍵性技術。
TVS二極體是專門設計用於吸收ESD能量並且保護系統免遭ESD損害的固態元件。如果
應用得當,TVS二極體將限制跨在被保護元件上的電壓剛好高過額定工作電壓,但是卻
遠低於破壞閾值電壓。..............

网友(2008-03-17):
这样也能挣分?

网友:
ESD保护

ESD保护

网友(2011-06-22):
不知道这个好不好看啊。。。先下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