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vista下安装hspice2007-9

楼主(2008-02-13):
如何在vista下安装hspice2007-9

楼主:
自己顶  急需啊 谢谢了啊

网友(2008-03-20):
晕,没人回答吗?我也有这个问题,我下了这个版本,在vista下安装后avanvave不能运行,,,
哪位大仙回答下,谢谢

网友(2008-05-16):
我下了2007.09版本和2008.03版本的,两个版本在vista下安装后avanvave都不能运行

网友:
先在XP系统下把HSPICE装上,然后把装好后的全部文件放到VISTA系统下,重新在VISTA系统下再装一遍HSPICE,放到同一个文件夹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XP下怎么装呀?

HSPICE全名软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