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点和极点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2-14):
读完拉杂为的书(第一遍)不是很理解零点和极点的概念,右半平面(RHP)零点增加了相移,作用与左半平面(LHP)极点相同。为什么呢?我总觉得,对于零点,上半平面才是增加相移;对于极点,下半平面才是增加了相移,对频率总也不能理解透,还有怎么学才能练到,看见一个电路就能说出零点和极点产生的位置和影响。望解惑!想了很久都不明白,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右半平面的零点和左半平面的极点都使相移增加,这是对的.可以看一下自控原理, 关于最小相位和非最小相位的区别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遇到的问题也让我很疑惑啊,有没有高手稍微指点一下啊,望点拨

网友:
这不就是数学问题么~ 找本复变函数看看

网友:
总有一种很蒙胧的感觉

网友:
算幅角,写一个式子试试

网友:
(1-S/Wz),S=jw,w由0-》无穷,角度0到-90度

网友(2008-03-21):
这个就是数学推算

网友: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不过我也是刚刚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完拉杂为的书(第一遍)不是很理解零点和极点的概念,右半平面(RHP)零点增加了相移,作用与左半平面(LHP)极点相同。为什么呢?我总觉得,对于零点,上半平面才是增加相移;对于极点,下半平面才是增加了相移, ...

很简单,任何节点都有零点和极点存在,关键是找出相对的低频零点和极点,
也就意味着大的电容和电阻,所以找到大的电阻电容也就可以了
一般极点是到地的电阻和电容并联产生,零点是到底的电阻和电容串联产生

至于什么数学公式那就是搞笑了,一个略微复杂的电路,传函就根本写不出来

网友:
尽管自己也有些困惑。不过,个人感觉——“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原理”的知识对理解频率以及零点和极点对相移的影响有所帮助哈。。。。

网友B:
首先,零点(无论左右)增加幅频特性曲线。
           极点(无论左右)减小幅频特性曲线。
而相位有很大不同:
           零点(左边)和极点(右边)是增加相位特性曲线。
           零点(右边)和极点(左边)是减小相位特性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任何节点都有零点和极点存在,关键是找出相对的低频零点和极点,
也就意味着大的电容和电阻,所以找到大的电阻电容也就可以了
一般极点是到地的电阻和电容并联产生,零点是到底的电阻和电容串联产生
...

目前偶遇到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电路,就是想推导零点极点的表达式,推得我头晕,根本搞不出来

网友:
我觉得10#说的对
看大电容和大电阻
另外好像Gray的书说得比较好

网友(2009-01-09):
个人认为把零点,极点都看做复数,就容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零点(无论左右)增加幅频特性曲线。
           极点(无论左右)减小幅频特性曲线。
而相位有很大不同:
           零点(左边)和极点(右边)是增加相位特性曲线。
           零点(右边)和极点(左 ...

极点(右边)是增加相位特性曲线? 这种说法好像有点问题吧,稳定的系统不可含有右半平面极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极点(右边)是增加相位特性曲线? 这种说法好像有点问题吧,稳定的系统不可含有右半平面极点的

对头。数学家跟工程师谈不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菱空调特约维修我爱你,与你无关

我靠。这么好地方怎么烂帖子满天飞啊?

楼主有点胆略就封他IP才对。

网友:
一个略微复杂的电路,传函就根本写不出来

网友:
还得传输函数。

网友:
在理解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能不能写出TF就看个人修为了。

通过观察找出主要零极点,忽略次要,分级建模,通过这些手段可以简化TF的形式,
得到一个较直观且基本靠谱的结果。

个人正朝这个方向努力……

网友:
就是数学推算

网友:
這问题也让我很疑惑啊,有没有高手稍微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这不就是数学问题么

网友(2010-07-07):
这东西还挺复杂的

网友(2010-10-26):
想要有物理上的理解,觉得数学和物理上不知道怎么连接

网友(2017-08-10):
电路设计一大难点

网友(2023-01-03):
引用 网友B:
首先,零点(无论左右)增加幅频特性曲线。
           极点(无论左右)减小幅频特性曲线。
而相位有很大 ...

简明扼要,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