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aves问题 急需

楼主(2008-02-15):
请问用awaves打开图后,如何将X,Y轴变成根号X,根号Y.

网友:
自己看手册吧

网友(2008-03-19):
先用函数功能生成sqrt(x)和sqrt(y)两个波形,再选择sqrt(x)为横座标,画出sqrt(y)的波形。
这里的x和y换成实际的变量。

网友(2009-08-17):
如何选择为横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