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IC测试仪的厂家还有哪些?

楼主(2008-02-17):
除了agilent的verigy,柏晶,爱德万。

网友:
还有Teradyne 泰瑞达, 好像是最大的测试机公司,

网友:
测试机厂家

米国的credence,泰瑞达
鬼子的 爱德碗 YOKOGAWA
台湾的 CHROMA

网友:
国内还有科力,可是比国外的技术差远了。

网友:
德律, LTX, nextest(好像被teradyne收购了), 大的就那几个, 小的就很多了....

柏金是代理商, 不能算的....

网友:
nextest 是被Teradyne收购了。 Nextest以前主要做Memory Test和Image Sensor Test。 现在被泰瑞达收购了,不知还会不会出自己的tester!

网友(2008-03-18):
很多

美国 科利登 泰瑞达(混合信号) AGLIENT(SOC)
日本 爱德万(存储器比较强)   横河(逻辑方面的)

网友(2008-05-04):
国内的一般吧

网友:
請問 您問的是哪一個 區域呢

网友:
如何选车

租车时,如何选车
    问清车辆状况。租借到车辆后,首先要了解车况如何,尤其是直接影响行车安全的制动、转向、灯光等。除此之外,还要检查燃油、冷却液、润滑油、制动液及传动系统主要部件等。必要时还应试行一段路程,以熟悉和检查离合器、油门、制动器和发动机的工作情况。
  弄清车内操作件位置。进入驾驶室后,先要调整好适合自己的驾驶座位置,然后熟悉每一块仪表的作用及操作件所在的位置。为了掌握好仪表和操作件的位置,可以阅读车辆使用手册,也可直接向车主了解,以防在驾驶中乱找乱摸而分散注意力。
  发动车辆,亲自动手操作。上路前应亲自动手操作几次前面讲到的操作件,这不仅有助于记住它们的位置,而且还可以检查它们的工作情况,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行车中发生操作混乱
汽车越重越费油。从节油观点来看,汽车自重与油耗成正比关系,即重量越大的汽车越耗油,使用经济性相对较差。
  自动挡汽车省事费油。自动挡装备有自动控制装置,行车中可根据车速自动调整挡位,省去了许多换挡及踏踩离合的工作。其不足之处在于使用起来比手动挡车费油,因为自动变速器的动力传递是通过液压来完成的,在工作中会造成动力损失。尤其是低速行驶或堵车中走走停停时,更会增大油耗。
  子午线轮胎的汽车省油。装有子午线轮胎的汽车与装有斜交轮胎的汽车相比,耐磨性可以提高50%-100%,滚动阻力降低20%-30%,而且可以节油6%-8%。
  铝合金轮圈的汽车省油。目前铝合金轮圈的优点在于质量轻,省油;真圆度高,可以提高车轮运动精度,适合高速行驶;弹性好,提高车辆行驶中的平顺性,更易于吸收运动中的振动和噪音。上海租车网提供

网友:
陶醉丁香社区在自我的天地里

然而,你容易把自己关在梦幻的象牙塔中,陶醉丁香社区在自我的天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