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O中的Power MOS使用Pmos的好处

楼主(2008-02-17):
LDO中的Power MOS使用Pmos的好处,寻正解,多谢!

网友A:
parameter                  Darlinton    NPN       PNP      NMOS       PMOS

output current              High      H             H           Medium      M
quiescent current         M          M             Large           Low    Low
Dropout voltage      Vce+2Vbe  Vce+Vbe  Vce       Vds+Vgs   Vds
speed                          Fast      Fast         slow          Medium Medium

Mengzhe Ma and Allen write a good paper about t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rameter                  Darlinton    NPN       PNP      NMOS       PMOS

output current              High      H             H           Medium      M
quiescent current         M          M      ...

总结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rameter                  Darlinton    NPN       PNP      NMOS       PMOS

output current              High      H             H           Medium      M
quiescent current         M          M      ...

Well done. 受教了。

网友(2008-07-01):
引用 网友A:
parameter                  Darlinton    NPN       PNP      NMOS       PMOS

output current              High      H             H           Medium      M
quiescent current         M          M      ...

谢谢。记下了

网友(2008-08-06):
較易補償,系統電路不易發生震盪

网友:
Is there any good reference material on LDO you can recommend? -Crok

网友(2010-06-01):
thanks 阿拉o

网友(2010-09-22):
为什么NMOS的dropout电压是Vds+Vgs???

网友(2011-09-07):
Which paper are you referring to? Thanks!

网友:
学习了,谢谢LOUZHU的介绍和总结!

网友:
楼主说的参考文献能否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