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derstanding_Delta_Sigma_Data_Converters_Schreirer_Temes》这本书里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2-18):
在这本书的P30上的图2.12(b)和P36页上的图2.18,两者都是1阶delta-sigma调制器在Z域的模型,可是我经过计算,发现这两者在Z域上的表达式展开来是不一样的,请教一下大家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我理解错误。
谢谢!

网友:
都是正确的,通路上多一个延时。公式推导结果都可以实现一阶整形。

楼主:
图2-12(b)中
       V(Z) = U(Z)/Z    +   (1-1/Z)E(Z)
而在图2.18中
       V(Z) = U(Z)    +   (1-1/Z)E(Z)
图2.12(b)将输入信号延时了一个时间单位,请问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有时间延迟得switched cap integrator 比较好做

网友(2011-06-20):
他的Oversampl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Theory, Design, and Simulation 谁有啊

网友:
是一样得,信号传递函数差延迟,噪声传函不变

网友:
一样的,信号传递函数延迟又没关系。

网友(2011-08-16):
必须有延迟的吧?

网友(2011-12-27):
信号传递函数差延迟,噪声传函不变

网友(2012-08-29):
写的很好的一本书。

网友(2018-10-25):
这个电子书哪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