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OS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2-19):
一般把MOS用作电流源的时候是用在放大区的状态还是饱和区的状态?还是都可以?

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把MOS用作电容器,是利用其寄生电容嘛?

最后请问,MOS管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等同于一个BJT?

听听大家的看法,这里高手多。。。

网友: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不知你是用在哪个领域的?

网友A:
mos做电流源来用当然是饱和区了,也就是电流基本不随vds的变化而变化,mos的饱和区其实也就是放大区,这点不同于bjt,mos做电容来用利用的是他的MIS电容,也就是金属绝缘体半导体电容,此时源漏短接,不同于工作时的寄生电容,对于cmos工艺,设计不合理时会发生栓锁效应,此时会产生寄生的bjt,而不是把mos等同于bjt,这么回答不知道你满意不

网友:
楼上正解。不错,NMOS和PMOS的S\D短接电位不一样。NMOS接GND,PMOS接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做电流源来用当然是饱和区了,也就是电流基本不随vds的变化而变化,mos的饱和区其实也就是放大区,这点不同于bjt,mos做电容来用利用的是他的MIS电容,也就是金属绝缘体半导体电容,此时源漏短接,不同于工作时的 ...

非常满意,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把MOS用作电流源的时候是用在放大区的状态还是饱和区的状态?还是都可以?

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把MOS用作电容器,是利用其寄生电容嘛?

最后请问,MOS管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等同于一个BJT?

听听大家的看法 ...

加一句: 当mos管工作在亚域值区时,电流电压特性类似于bjt,书上有。

网友:
没钱,赚分来了,

网友:
wfcawy回答的非常好,支持一下

网友:
我是菜鸟一个,对高手总是肃然起敬对,看了贴子,一面遥望未来,一面感叹人生,欲说无语……

网友:
高手真多呀

网友:
no doubt in saturation region,
please refer to the id-vd curve

网友:
MOS管源漏极相连作电容时,并不是一固定值,而是值随VGS的变化。具体可见MOS电容低频和高频时的C-V曲线。

网友:
MOS電容還有其他形式, 其C-V曲線有很大差異, 端看應用場合來選用, 應用前最好自己做一次C-V sweep得到C-V curve, 來確定是否符合需求

网友:
那用MOS做电容,版图上有什麽好的结构么?应该怎么画,能否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
MOS电容工作时,要让它工作在完全导通的状态或是完全关断的状态,这样才可以减小外界电压对它的影响

网友(2008-03-21):
引用 网友A:
mos做电流源来用当然是饱和区了,也就是电流基本不随vds的变化而变化,mos的饱和区其实也就是放大区,这点不同于bjt,mos做电容来用利用的是他的MIS电容,也就是金属绝缘体半导体电容,此时源漏短接,不同于工作时的 ...

最后一点不同意,mos管工作亚域值时Gm最大,其电压电流方程类似于bjt 。跟闩锁扯不上关系

网友:
MOS用作电流源时,管子应该是工作在饱和区的

网友(2010-12-01):
回答的很好哦!!!!!

网友:
MOS管在亚阈值区时可以等同于BJT,但是它的电流效率比BJT低一些,一般BJT是MOS管的2到3倍

网友:
作为电流源MOS管要在饱和区

网友(2022-10-27):
MOS管用作电流源要工作在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