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G Ethernet MAC问题求教, 在线等......

楼主(2008-02-19):
请教10G Ethernet MAC的遇到Link  Fault时如何处理的问题:

根据802.3AE协议的规定,在收到Link Fault (Local Fault或Remote fault)后,RS应停止发送MAC数据,而发送Remote Fault(收到Local Fault时)或IDLE 控制字符(收到Remote Fault时),而Link Fault 解除后RS可以继续发送MAC数据。

问题是:
       1) 收到Link Fault时,如果正在发送一个数据祯,那么是否必须马上停止发送该数据祯,还是可以等到发完该数据祯后再发送Remote Fault或IDLE字符?

       2) 收到Link Fault时如果必须马上停止发送数据祯,那么正在发送的数据祯是应该丢弃还是在Link Fault 解除后重新发送?

不胜感谢!

网友(2008-10-22):
1)出现Link Fault物理链路存在问题,因此数据再进行发送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必须马上放弃发送当前数据帧
2)以太网是没有任何重传协议的,不完整的数据包在接受端肯定通不过CRC校验而被当成错帧丢弃,但是发送端不会主动重新发送出错的数据帧,出错重传由更高层的TCP/IP协议来保证,不属于以太网的范畴

网友:
2楼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