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CPLD的问题

楼主(2008-02-19):
我想用CPLD做个可编程分频器,不知道一般的CPLD都能工作到150M左右吗?

网友:
你是做着玩的吗??那可能可以的!!
150M可不低啊,JITTER什么的需要考虑不!

楼主:
我想用在我的PLL系统中,当然抖动越小越好啊~~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

网友:
加入一个去抖电路吧

网友:
这个频率要求,对CPLD有点高,但也在手册范围内,具体看芯片文档和设计了

网友:
楼主试试厂家自己的PLL 吧,厂家自己的PLL 时钟树信号质量应该比较好。不过,不知道CPLD 里有没有,FPGA 里一般有的。

网友:
内部工作到150M可能的.输出不行

网友:
为什么不用FPGA内部的pll呢?

网友:
我对楼主的应用感到非常奇怪!

网友:
不是不可能,只是写出来后,输出时钟的质量也不会太好

网友(2008-04-27):
做出来可不是很精确哦,你是不是从拉出来的PIN脚输入150M,后从其它PIN脚输出呢,精度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