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隙基准电路的输出基准电压瞬态曲线

楼主(2008-02-19):
如题:带隙基准电路的输出基准电压瞬态曲线是怎样的啊?

         对于带隙基准电路考虑较多的是温度特性和电源抑制比,没有看到瞬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的电路基准电压会随时间变化,而且变化范围到mV级。如果我想利用这个带隙基准电路去产生其他的基准电压就会有更大的波纹,请问各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样减小波纹啊?

楼主:
自己顶,大家帮帮忙啊,谢谢了啊!

网友:
如果不是仿真精度的问题,就是环路不稳定,跑个AC看看。

楼主:
请问楼上说的AC是指运放部分的吗?

网友(2008-04-01):
负载电流范围是多少?

楼主:
负载电流大概在1-10uA吧

网友:
相位裕度不够?

网友:
看看交流仿真看看。是不是稳定性出了问题

网友(2008-05-09):
瞬态响应反映的是你的带隙基准电压岁时间的变化曲线,一般情况下,带隙基准输出为1.25V左右,你看看你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做下温度特性和电源抑制比,你的问题可能是电源抑制比太低,你做个AC仿真,让它以每10倍频程变化,范围为1K-1G

网友:
会遇到这种问题吗,瞬态都会掉?要不你把时间放的很长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应该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偏置电路或者启动电路很有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纹波也和仿真工具有关,因为如果你用spectre和hspice,后者的纹波会明显偏小

网友:
关心一下
一起学习

网友:
应该不是由于psrr引起的,因为楼主仿tran的时候电源应该没加纹波。
应该是电路不稳定造成的。正常情况下,tran仿真的时候输出是稳定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电路贴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等待结果......ing

网友:
只有几种可能
首先是运放的稳定性
其次是启动电路

文波应该和PSR没有关系

网友:
稳定性要看你电路的环路相位阈度是不是够啦

网友(2009-02-22):
从精度与稳定性方面去考虑。

网友:
我看应该是环路问题吧,在瞬态的时候都会出现纹波的话,多数原因可能就是系统的欲度不够哩,建议做ac仿真,纹波大跟PSRR关系应该不大。重点看看运放,做下环路仿真。

网友:
同样关注,帮忙顶一下

网友:
your circuit is unstable, you must re-design

网友:
如果你是单个仿真bandgap,是不会有纹波的,除非你的系统不稳定。
但是你和OSC一起跑的话,bandgap输出是会有一定的纹波的。是从电源或是地上反馈来的

网友:
应该是在启动电路的部分有问题。。一般控制1mV以内。

网友:
it seems that some devices work in margin status....

网友(2009-08-26):
這是個好問題…我想很多朋友們應該都會有這樣的疑問哩?

希望有專精的朋友們可以替我們說明一下嚕…感恩捏XD

网友:
很好的讨论

网友:
For your reference

Q1: 我的电路基准电压会随时间变化,而且变化范围到mV级。
A1: Your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was failed

Q2:如果我想利用这个带隙基准电路去产生其它的基准电压就会有更大的波纹,请问各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样减小波纹啊?
A2: Please visit this website,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90594-1-1.html to solve your problem or give me your simulation files I will run it for you.

网友:
相位余度不够造成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
我的基准也是开口向上

网友:
仿真精度的问题

网友:
1.环路不稳
2.仿真精度太低

网友(2015-05-27):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电路出现1Hz的低频三角波振荡,主要是受启动电路的影响,通过对运放进行补偿可做到0.02mv振荡,但是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输出基准是28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