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Hspice 2007需不需要FLEXlm軟件?

楼主(2008-02-21):
我下載了hspice_vA-2007.09_Win_setup和hspice_vZ-2007.03_Win_setup_w_license,
雖然有License文件, 可是裡頭都沒有包含FLEXlm軟件.

請問Hspice 2007需不需要FLEXlm軟件?

我試著安裝hspice_vA-2007.09_Win_setup和hspice_vZ-2007.03_Win_setup_w_license,
License文件路徑也設了,
但執行時,Hspice simulation可以過,但執行awaves都出現program error然後程式就關掉了.
是不是沒有安裝FLEXlm軟件的關係?

网友:
不用什么FLEXlm软件
只要将license放入指定的名为flexlm的文件夹就行了,在环境变量里面路径设置好
一切ok

楼主:
我在DELL Dimension 2100和DELL Dimension L866r的電腦上安裝Hspice.
試過好幾個版本,
在執行Avanwave時都會出現program error然後自動關閉程式,
但我在別的電腦上安裝相同版本的Hspice卻工作正常.
顯然DELL電腦和Hspice不相容.

网友:
不用什么FLEXlm软件

网友(2009-03-14):
licence

谢谢licence安装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