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SM模块TC35语音呼叫限制问题!

楼主(2008-02-21):
现碰到TC35i语音呼叫问题!

1、新模块,参数都未设置情况下,点火启动GSM模块
2、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命令"ATD15988888888;"
3、拨通后对方挂机,待收到“NO CARRIER”数据时再次发起呼叫
4、多次呼叫后出现回复信息“ERROR”,此时就无法再呼叫此号码,但呼叫别的号码是可以呼通的
5、出现“ERROR”信息需等待2~3分钟,才可继续呼叫1次,第二次又是出现回复“ERROR”现象
6、通过“AT+CMEE=1”命令查看错误信息为“+CME ERROR: 257”
7、通过“AT+CMEE=2”命令查看错误信息为“+CME ERROR: call barred”
8、以下为串口数据
"
ATD15988888888;
NO CARRIER
ATD15988888888;
NO CARRIER
ATD15988888888;
NO CARRIER
ATD15988888888;
NO CARRIER
ATD15988888888;
ERROR
AT+CMEE=1
OK
ATD15988888888;
NO CARRIER
ATD15988888888;
NO CARRIER
ATD15988888888;
+CME ERROR: 257
AT+CMEE=2
OK
ATD15988888888;
NO CARRIER
ATD15988888888;
+CME ERROR: call barred
"
此现象出现非常频繁,是否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楼主:
有用过TC35模块的给点意见啊,谢谢了先!

网友(2008-04-08):
tc35i语音通道的请教

您好:
        前辈,我在使用tc35i模块,刚拿到手的,想打通它的语音通道,不知道如何下手的,我最后达到的效果是
        打电话到模块上,那边接音频信号手机上可以听到!
        请您赐教
        不胜感激

网友:
我的邮箱

网友(2008-06-04):
刚接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