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pt的计算精度?

楼主(2008-02-22):
我用的是tsmc018工艺,但是pt只能算到10 ps,想修改pt的计算精度,就是精确到1 ps,不知道怎么修改?
谢谢!

网友:
PT 的精度不是随便定的,如果库所使用的非线性模型不够准确,那么pt更本就无法算出准确的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