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初学者的一点疑惑

楼主(2008-02-24):
最近对VERILOG 感兴趣,用了2个星期学习了VERILOG的一些基础知识。就是这个网站,WWW.VERILOG.COM,现在看完了,对于一些基本的语言和逻辑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在写完程序后,如果选中某个芯片,比如XILINX SPARTON II的一个芯片,用ISE9进行编辑,如果有INOUT,如何定义到某个芯片的管角上啊。

发现了这个论坛,感到非常的亲切。 热切希望大佬们给予解答。

网友:
这个问题与velog无关,你应该看看ise怎么使用,也应该看看xilinx 芯片使用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对VERILOG 感兴趣,用了2个星期学习了VERILOG的一些基础知识。就是这个网站,WWW.VERILOG.COM,现在看完了,对于一些基本的语言和逻辑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在写完程序后,如果选中某个芯片,比如XILINX SPARTON II的 ...

向您学习了啊!!!两个星期就没问题了!!!

网友:
這和使用的開發軟件有関,和語言本身無関

网友:
verilog的一些描述能让工具推出是双向端口,假设双向总线是bi_dir_bus,控制信号为oe;内部到外面的信号为dataout
下面的描述是最简单的:
    wire[7:0]   bi_dir_bus;
     wire[7:0]  datain;
assign   datain = bi_dir_bus;

assign  bi_dir_bus = (oe)?dataout:8'hzz;
也可以例化ISE的模块,
也有的情况上"进""出"芯片都有控制信号,这样的描述可以看ALTERA的帮助文档!!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留言,下面我也谈一点自己的感想。
我本身是学硬件的,也做了很多年。对时序逻辑和单片机非常熟悉,逻辑电路以前都是用TTL,CMOS做设计,但现在这些电路都好像都集成在FPGA里了,最近几年一直在国外,主要是做生产,没有开发FPGA.所以对新技术的接受就感觉有点费劲。
我最近读了网站上的VERILOG 语言,感觉同C非常相近。但他本身的特点也非常明显,和C有区别,说白了,就是硬件的软件化。比如 ALWAYS, @, <= 等的用法就是非常的硬件化。

今天用ISE 9试验着COPY了个程序,但运行过程中除了问题。SYNTHESIS时告诉我TOP LEVEL 没有PORT。我换了个有INPUT 和OUTPUT PORTLIST 的程序,就好了。但疑问是当我做 IMPLEMENT时,系统自动给我分配了INPUT,OUTPUT的PIN。我就是有点不明白,这东西应该自己定义吧。但在ISE里面找,好像也没有发现做IO CONFIG 的地方。也不知道如何下手。

我在ISE的HELP 里面寻找,好像 ASSIGN PACKAGE PIN 有关,但又不确定。

各位能给解答吗?

网友:
是的,这东东的管脚就在那里定义!
ise界面上,在source中选中顶层文件,可以看到process框中的user constrains,双击Assign Package Pin就可以风配管脚.
也可以在Edit Constraints中用相应的语法描述!!!!
Xilinx有大量的帮助文档,在它的soft manual中有个"快速指南",你可以打开看看,就在ISE界面的"help"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