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lass d 输出矩形波的频谱?

楼主(2008-02-25):
用三角波对输入信号进行调制后,得到一系列产空比不同的锯齿波
请问这些锯齿波的傅立叶展开怎么求,有没有哪里有相关的文章啊?
ps:免滤波的原理是什么哦?

网友(2008-12-03):
因为扬声器有电感,相当于一个小滤波器,因此如果class d的输出谐波的频谱峰值不太大的话,就可以免除滤波器。
可以参考tpa2010d1 的datasheet

网友(2009-06-05):
谁能把这个问题用公式推出来,

顶起一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