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rescaler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8-02-25):
以前做prescaler的时候都是用scl结构的,前一阵突然发现TSPC结构很省电,而且结构更简单,而且我通过仿真发现TSPC结构的速度也可以很快,到2、3个GHz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我的疑问在于,TSPC这么多优点,为什么似乎用的人不多呢?是否有些致命的缺点?还是我孤陋寡闻,现在业界多数都是用TSPC结构的?
谢谢!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谁说不用呢
但是有时是杀鸡焉用宰牛刀

楼主:
请教楼上的,能否具体解释一下为什么TSPC是“杀鸡用宰牛刀”?谢谢!

网友:
TSPC在.18里好象可以勉强到4G的频率,有用TSPC的,不少

网友:
TSPC

由于MOS的Leakage,TSPC不能在低频下工作,他要利用“ Pre-charge”
其一般工作在高频,我一般在400MHz以上才使用它;
对于低频的,用传统的就可以解决了。
还有就是TSPC的Power Down需要仔细设计,在设计Muiltimode Divider的时候,TSPC也不是很方便
例如除2/3的Divider,需要Latch来做,TSPC就有点为难了

网友:
欢迎 楼上 的 评述。

网友(2009-11-18):
由于MOS的Leakage,TSPC不能在低频下工作,他要利用“ Pre-charge”
其一般工作在高频,我一般在400MHz以上才使用它;
对于低频的,用传统的就可以解决了。
还有就是TSPC的Power Down需要仔细设计,在设计Muilti ...
引用 网友A:

兄台讲得甚是啊,谢谢指点

网友(2010-01-23):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11-03-30):
如果TSPC的CLK长时间不动,那么是否会导致严重的漏流问题呢?
比如在我的设计中,TSPC在开始阶段的clk是关掉的,过一阵子才打开,这是否会导致很大的漏电流以致于不能正常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