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在电路仿真时用什么等效比较合适

楼主(2008-02-25):
如题:LED驱动电路仿真时,加外部电路,用什么MODEL来代替LED比较合适?

楼主:
还有在做DC-DC的时候,会用到整流二极管,例如肖特基二极管等,这种MODEL怎么才能设的比较符合实际应用中的情况,特别是它的正向电压怎么保证?

网友:
LED可以等效为电流源

网友(2009-03-01):
等效为电流源???你是随便一说?还是真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可以是电流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