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量如何处理节省面积?

楼主(2008-02-26):
如果输入模块的数据速率与处理速率不一样,比如6个周期输入一个字节,但8个周期才能处理完,一般的做法是把输入缓存入fifo,用的时候才去取。但如果是大批量这样的数据,而且输入的数据并没有一致的间隔,这样所要的fifo就比较大,耗费资源。有什麽办法能不用fifo,又不打断此数据流?
谢谢大家给点指示。。。

网友:
为什么不提高处理模块的时钟速度?

网友:
通过流水线实现呢??
在输入端加一个使能信号,有数据来再处理??

网友:
支持!要做到实时处理,只能大大提高处理模块的速度了,提高频率,换芯片,改进算法都是途径!!!

网友:
用流水线也可以

网友(2009-02-14):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入模块的数据速率与处理速率不一样,比如6个周期输入一个字节,但8个周期才能处理完,一般的做法是把输入缓存入fifo,用的时候才去取。但如果是大批量这样的数据,而且输入的数据并没有一致的间隔,这样所要的 ...

取决于处理的过程,如果处理的过程带反馈,反馈的周期大于6拍,那没的办法,只能采用2套资源,
如果小于6,可以通过流水处理实现

网友:
处理数据慢,就是数据消费慢,
那一定需要提高处理能力,时钟,算法,结构,实现,都是为了提高处理能力,我觉得:)
fifo只能改善一段时间内的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fifo的容量取决于该段时间可能最大数据产生和消费差
时间长度的定义,你必须确认在某段时间内生产和消费平衡,否则fifo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个人认为:)
打个比方,数据不停的6个时钟周期产生一个,那你多大的fifo也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呢,提高处理能力才是王道,
非权威意见,仅供参考,后果自负,抱歉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