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sura做lvs的问题!

楼主(2008-02-26):
在用Assura作版图的LVS验证时,发现版图所有的PIN都不能认出来,只有电源和地可以识别。这样造成了电路和版图的不匹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请牛人指教!

网友:
你的pin是不是用metal的pn层定义的?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一些PIN会不认得,我是用了比较笨的方法解决了,就是把PIN删了重新调进去,比较聪明的办法还请高手指点了

楼主:
解决了,原来的pin是在metal2上,但是我的label是用metal1写的,改成metal2就可以了。但是在diva中用metal1写也是可以的。

引用 楼主:
在用Assura作版图的LVS验证时,发现版图所有的PIN都不能认出来,只有电源和地可以识别。这样造成了电路和版图的不匹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请牛人指教!

网友(2011-10-18):
傳信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