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DMI的时钟频率和速率。

楼主(2008-02-26):
HDMI传输中,单通道的数据速率是1.65Gb/s,时钟频率是165MHZ.
1.这两个数字为什么不一样?
2.165M*10=1.65G,说明每个时钟传10bit吗?为什么1个时钟能传10bit呢?
3.数字传输中,时钟频率起到什么作用?时钟不就是脉冲吗?一个脉冲不就传一个bit吗?怎么就传了10个bit呢?数字信号到底是怎么传输的呢?

没有技术基础,看专业的规范也看不懂,请多指教。

楼主: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一个时钟能传10bit吗?如果能是怎么传的呢?如果不能,又如何达到比频率高的速率呢?

楼主:
UP
俺们菜鸟希望高手们上的大学讲堂,入的百家讲坛。
通过百家讲坛栏目,俺们不必研读《清史稿》就能知道清朝哪些事儿。

HDMI的165MHZ是什么呢?

网友:
hi,

hdmi transfer 10bit every clock, it will change 8bit RGB to 10bit Ycrcb,thanks

网友:
165M 应该是图像采样时钟。Htotal* Vtotal* refresh rate= 165M
16.5G 是HDMI差分信号的数率

网友A:
1.数字信号可以并行传输,与传输总线位宽有关,总线宽度 X 时钟频率 = 数据传输速率
2.HDMI的每个source和sink之间有5个通道,其中3个数据通道,一个像素时钟通道,一个DDC通道。3个数据通道每个位宽为10bit,使用差分方式传输。像素时钟通道传输像素时钟,接收端依靠该时钟信号进行数据恢复。视频数据在TMDS数据通道之前是24bit位宽,其中每个通道是8bit,可以采用RGB,YCbCr444和YCbCr422格式,在进入到TMDS数据通道前出于DC均衡的目的被转换为10bit,而不是进行RGB到YCbCr转换。像素时钟可以是25MHz到165MHz,因此每个通道数据速率最高可以到1.65G。

网友:
yy

good , very good , thanks very much!!!

网友:
o

good , very good , thanks very much!!!

网友(2008-04-02):
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2008-07-09):
三个tmds数据通道是串行传输所谓的8bit-10bit, 进入phy后,转成并行处理,时钟也提高为原来的10倍

网友(2009-02-12):
终于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数字信号可以并行传输,与传输总线位宽有关,总线宽度 X 时钟频率 = 数据传输速率
2.HDMI的每个source和sink之间有5个通道,其中3个数据通道,一个像素时钟通道,一个DDC通道。3个数据通道每个位宽为10bit,使用差 ...

1,数字信号可以并行传输,不一定是一个时钟传输一个 bit,这是数字传输的基础。
2,8bit转化成10bit应该是提高了色深吧,不是DC均衡吧,个人看法。

网友:
解释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2009-12-11):
HDMI电路中的时钟频率,在最初制定时范围从25MHz-165MHz之间,也就是说一个TMDS通道每秒最多能传输165MHz×10bit=1.65Gbit的数据,3个TMDS通道一秒就可以传输1.65×3=4.95Gbit的数据,再加上控制数据,用标准方法表示就是4.96Gbps的带宽。而如果用像素点来表示,那就是一秒可以传输显示1.65G个像素点(一个完整的像素点信息由R/G/B三原色信息构成)所需要的数据量。

网友:
A TMDS clock, typically running at the video pixel rate, is transmitted on the TMDS clock channel and is used by the receiver as a frequency reference for data recovery on the three TMDS data channels.

165MHz 是pixel频率,每个pixel 含有8个bit,通过8b/10b编码成10bit,所以一条TMDS上传输带宽为1.65Gbps, 有效视频传输带宽为1.65Gbps × 0.8 = 1.32Gbps

在HDMI的接受端 ,利用TMDS clock 传输的pixel频率信号做参考,通过PLL生成10×的clk, 即1.65GHz的clk作为 TMDS data channel的接收时钟。

网友:
1,数字信号可以并行传输,不一定是一个时钟传输一个 bit,这是数字传输的基础。2,8bit转化成10bit应该是提高了色深吧,不是DC均衡吧,个人看法。hyh3303_0 发表于 2009-2-20 18:13

  ---8bit转化成10bit 是为了DC均衡和时钟恢复 ,不是提高色深

网友(2010-09-16):
pixel clock=165MHz
TMDS clock=165MHz*10=1.65GHz
clock channel is pixel clock(1)
data channels are TMDS clock(3)

网友(2011-03-20):
目前高速信号都用串行传输,165m时钟提供给频率合成器,一般是锁相环,锁相环合成1.65G的时钟(也可以是一半的频率)将并行的8位或者10位信号串化,从而得到高速的数据流。HDMI我没有研究过,但是收发器用过。现在的光线链路,PCIE,RapidIO ,USB 3.0,SATA  等等都是这么弄的。不知道HDMI是否传输伴随时钟。你可以参看DS90CR系列的芯片,那个用的是camera link 技术,是传输伴随时钟的,但是速度不是很高,占用的线多。其实原理大致都差不多;

网友:
好啊, 学到很多东西, 坛子里牛人多啊。

网友(2011-09-27):
HDMI可以支持8bit、10bit、12bit以及16bit的RGB和YCbCr 444格式数据,但这些数据均是采用10bit方式传输的,也就是说如果在传输高于8bit的数据时,会采用封包的形式使相邻的几个时钟来传输一个或者几个数据,比如说16bit的数据,就需要用两个时钟才能传输一个数据信息,所以在传输16bit数据的时候,需要的时钟是8bit时的2倍。

网友(2012-01-16):
很是不错!非常受用!感谢老牛们的无私贡献!

网友(2013-04-14):
回复 网友B:

    8bits到10bits是TMDS数据传输的要求,和色深无关。

网友:
明白啦,简单明了

网友(2013-07-02):
回复 网友B:
HDMI只有4个差分对8个接口线,如何物理层弄出并行传输呢?

网友(2015-08-21):
非常好,涨了不少见识。

网友(2016-02-19):
HDMI 转 SDI  开发方案外包,费用面议,有意联系 58460380@qq.COM

网友:
HDMI 转SDI 方案外包,有意请发邮件到   58460380@qq.COM

网友:
HDMI 转 SDI 外包, 有意联系 58460380@qq.COM

网友(2017-01-15):
7楼解释到位

网友(2020-04-04):
解释的很清晰了。

网友(2023-01-29):
引用 网友A:
1.数字信号可以并行传输,与传输总线位宽有关,总线宽度 X 时钟频率 = 数据传输速率
2.HDMI的每个source和s ...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

此处的165M时钟是发送并行数据的时钟吧, 转为最后发送的串行数据的时候1bit串行数据时钟有没有 ×10这样?

网友(2024-07-04):
引用 网友B:
1,数字信号可以并行传输,不一定是一个时钟传输一个 bit,这是数字传输的基础。
2,8bit转化成10bit应该 ...

8bit转10bit是在tmds编码阶段做的,就是为了直流平衡做的这种编码;

你说的为了色深是在前面格式转换阶段,可以通过deep color来配置每一个rgb/ycbcr分量是8,10,12,16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