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下啦,PCI-e和PCI的区别

楼主(2008-02-26):
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加了改进? 还是 两者是不相同的东东,只是名字有相同部分?
就是说,可不可以在PCI 软核里加点修改就变成PCI-e了

网友:
pci-e在接口尺寸上和软件协议上均有改进

网友:
物理层使用lvds进行点对点的通信,主机软件兼容。

网友:
PCI_E串行的,PCI并行总线

网友:
结构上似乎差异很大了,不太可能通过修改PCI控制器代码来得到PCI-E控制器

网友:
上层概念一致,但底层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