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相位噪声怎么样的算是好的

楼主(2008-02-26):
PLL用spectreRF的pnoise仿真出来的相位噪声曲线要什么样的才能是好的呢?具体要怎么看呢?我做的是输入27M,输出108M,相位噪声曲线的峰值在81M,大概是-54dBc/Hz,81M前面比较平坦部分大约是-85dBc/Hz,这样的PLL行不行?PLL还需要测哪些其他的参数呢?请大家帮忙解答解答

网友:
PLL的Phase Noise我还没有测试过,不过PLL的参数看你系统的需要,并不是所有系统都需要看Phase Noise
在通讯系统中,Phase Noise很重要,关于freqency  domain, 你应该主要看输出的频谱,
考察Harmonics的位置和大小;
如果用作Clock,则主要看Jitter;
看的方面不一样

楼主:
谢谢指导,主要是做clock用的,看文档很多都是测相位噪声的,jitter和相位噪声不是一样的东西吗?对于时域的就是jitter,而频域就是相位噪声,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指教。另外把我的噪声分析的图帖上。

网友:
PLL测试还是仿真?仿真你这是怎么仿出来的?
81M那不是phase noise,那是harmonic
phase noise和c-c jitter是一回事
感觉这个图形怪怪的

楼主:
是PLL仿真,就是直接跑PNOISE就出来这样的相位噪声了,这个图哪里怪了?我是不会分析啊,不知道要怎么样的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PLL仿真,就是直接跑PNOISE就出来这样的相位噪声了,这个图哪里怪了?我是不会分析啊,不知道要怎么样的才是好的

你也太牛了,pll系统都能pnoise仿出来。。。不过你这分频只有4,也有可能。你的crystal osc noise怎么加的
仿真出来就不怪了,前面正常,后面的是谐波和一次的累加,所以20DB下降的形状没有了(可能而已),不过好象你的VCO性能不太好啊
好不好没关系,够用就行,看你的要求了,phase noise和jitter有转换关系,在20dBc/dec的区域,通过看点频的pnoise就可以大概推出jitter多大

楼主:
我没有加额外的噪声,就直接跑的。VCO在没有加额外噪声的情况下仿真相位噪声在100K的时候是-90dB,感觉数值还不错的,从上面的图上怎么看出VCO性能不好的呢?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看啊

网友A:
系统噪声在带宽外才由VCO决定,你看VCO100K时候的pnoise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噪声在带宽外才由VCO决定,你看VCO100K时候的pnoise意义不大。

那VCO应该怎么看相位噪声呢?还想问一下从上面的图中怎么看出我的VCO性能不好的,能否教我看看图,谢谢

网友:
这个噪声的样子怎么和我做的差别很大的啊?我是2.4GHz的LC-VCO,PN的图像是-20dB/dec的啊
-90dBc/Hz@10K, -112dBc/Hz@100K, -132dBc/Hz@1M,不是平的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主要是做clock用的,看文档很多都是测相位噪声的,jitter和相位噪声不是一样的东西吗?对于时域的就是jitter,而频域就是相位噪声,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指教。另外把我的噪声分析的图帖上 ...

楼主:
楼上的是单独测VCO的吗?VCO的PN跑出来的确是下降的斜线,我这个是整个PLL跑的

网友(2008-04-04):
也感觉很怪的哦。。。
应该是往下走的啊。。

网友:
请高人仔细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主要是做clock用的,看文档很多都是测相位噪声的,jitter和相位噪声不是一样的东西吗?对于时域的就是jitter,而频域就是相位噪声,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指教。另外把我的噪声分析的图帖上 ...

Jitter和PN本质是相同的!一个表征时域,一个表征频域!
楼主的仿真结果图是错误的或者说Test bench有问题。无论是PLL闭环PN还是单单VCO 的PN都无法解释。建议再检查下!

网友:
我斗胆分析一下

首先 诚如LZ所言 这个是PLL总的输出phase noise 这点没问题
其次 这个左边下降的线段是电荷泵 或者 分频器的噪音 它们在带内占统治地位
水平的部分是VCO噪音 这个VCO噪音之所以是水平的 是因为传输函数的原因

途中右侧的尖峰 正如楼上高人所言 是spectre跑出的谐波 可以忽略
注意到最右侧 噪音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那是因为此时已经出了系统闭环带宽

这个图是好是坏 没法说 要看应用

请前辈高人指正

网友B(2008-05-14):
输出频率是103M,所以83M不是harmonic。83M是输入频率(27M)的3倍,很可能是Chargepump 引起的 spur。看样子你的chargepump不好。

PLL带宽应该在输入频率的1/10 以下,就是2.7M 以下。在Phasenoise 的图上看带宽大于几十M. 不知是你的滤波器带宽有问题还是仿真的工作点有问题。看看能不能把滤波器的输出电压强制设定在最佳位置再做个仿真。

网友:
楼主做视频的啊!

网友(2008-12-17):
大家讨论完了,实际上还没有解决实质的问题。等待高手来指点。

网友(2009-05-15):
引用 网友B:
输出频率是103M,所以83M不是harmonic。83M是输入频率(27M)的3倍,很可能是Chargepump 引起的 spur。看样子你的chargepump不好。

PLL带宽应该在输入频率的1/10 以下,就是2.7M 以下。在Phasenoise 的图上看带宽 ...

看来看去, 越来越晕啊,  为什么是 -20dBc/dec  (是 dB20 的原因么,  20Xlg ?)

为什么 我的 VCO   是 -30 dBc/dec?  (diff Ring OSC)

网友(2010-01-26):
强帖留名~~  很久没更新了 :(

网友:
depends on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网友:
找几篇IEEE的论文,差不多频率的对比一下。

网友(2010-04-29):
正在学习中,同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0-09-14):
phase noise和c-c jitter是一回事

网友:
仿真你这是怎么仿出来的?

网友:
PLL仿真,不可思议呀

网友:
它的PLL是作时钟用的,可能是环形振荡器吧,环形振荡器的相噪特性和LC—VCO的本来相差就很大....

网友(2011-01-25):
看不懂啊看不懂

网友(2011-11-22):
楼主直接做PLL系统的相位噪声仿真,还是挺NB的,不知道容易收敛不?还有相位噪声积分就可以得到系统的绝对抖动的RMS值。一般对时钟这个参数是否可以了?所谓的c-c jitter与相位噪声的关系,那是单独分析电源与衬底得到的,诚如Razavi分析的那样,也有一个各抖动转换的近似关系。希望做时钟的大牛出来指导下,谢谢。

网友(2012-01-14):
回复 网友C:

    你的VCO PN性能很好嘛~~~~交流下怎么设计的~

网友(2012-10-24):
回复 楼主:

    大哥,PLL的相噪仿真过程能不能贴出来让我学习学习啊,整体怎么仿相位噪声啊?万分感谢

网友(2013-06-03):
,由这个图形如何看出来我的相位噪声是多少?还有就是如何由相位噪声曲线分析出jitter来?能详细说明下吗?谢谢了。。

网友:
这个噪声的样子怎么和我做的差别很大的啊?我是2.4GHz的LC-VCO,PN的图像是-20dB/dec的啊
-90dBc/Hz@10K, ...
引用 网友C:

在不同的频率下,值是不一样的,-90dBc/Hz@10K, -112dBc/Hz@100K, -132dBc/Hz@1M,这几个值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是我仿真的一个结果图,如何知道我的结果是如何呢?是不是在1MHz处的偏频值? 这个值的绝对值是越大表明性能越好吗?

网友(2015-03-14):
很久的贴 学习

网友(2015-06-28):
回复 网友B:

   小弟刚刚开始做锁相环,LC的,请问前辈,我想好好学习下相位噪声和Jitter的数学公式推导、来源的解释等基础知识,有推荐的书籍或者资料么?

网友(2016-05-24):
回复 网友C:
你设计的这个VCO性能这么好 是用什么工艺去做的呢 是用电感滤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