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增益天线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2-27):
现在我正在做超增益天线的毕业设计
首先讲一下,超增益天线肯定是阵列天线
当各个阵单元的电流幅度和相位以及阵元之间距离满足一定条件时
阵列天线实现超增益,即比普通天线增益突然告几个 db
有谁知道超增益天线的,请讲一下自己对超增益天线的理解或者见闻
希望能展开讨论

网友:
在UHF(470-850)频带,什么天线增益最高呢?

网友:
这年头新名词真多。。。

超增益指的是强方向性吧。。。强方向就是尽量将场分布在某个小角度之内吧。。。考虑到损耗与天线效率金属或低微波损耗材料是必须的,而尺寸至少要大于1/4波长。。。阵列天线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具体实现时的基板与馈电是否容易实现得好好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