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面波导

楼主(2008-02-27):
共面波导在hfss中的馈电,这个问题其实挺难的
一般有两种方法
1,直接加实际的sma接头,真实可靠
2,加waveport,宽,2~3个内导体宽度,高,2~3个介质板厚度

网友:
呵呵,应该参考微带的端口设置吧,毕竟都是平面结构

网友(2008-04-17):
能不能进行电磁场分布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