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图新手在此寻求前辈指点 谢谢

楼主(2008-02-27):
小弟 是即将在今年七月毕业的大专生。出于自己对版图的很大兴趣,一直在自学,虽然老师和学校没有提供便利的条件。小弟在自己机器上跑,画图用cadence5033 验证用calibre,现在已经能画dff mux 之类的20个管子左右的单元 能通过drc lvs 。 苦于自己只是一个大专生 ,又没有经验,所以没有公司愿意要,只好自己先准备好,再等机遇来临。所以现在想画大点的电路 ,在网上听前辈说 他们画的电路 有一千多管子的 有一两万管子的 ,现在想找个大点的cmos电路练习练习 ,不知道 哪有这样的电路或材料 。 恳请路过的前辈的指点 谢谢 。!@@

网友A:
大的电路是小的模块拼合的

小的电路如opamp,bandgap等等画熟

再在更高的系统布局布线等考虑,

特殊的结构,如高压管等等也应该有所了解,但不同厂会不同

另外,很多成熟的工艺库都可以自动生成管子单元,

所以match,布局(noise,power,ground,coupling,latch up,...)等等就更为重要,

另外工艺,电路,系统的知识也要多看,而不局限于layout

从上到下你都踢得起放的下的话

就猛了

一孔之见

楼主:
thx!

谢谢楼上如此详细热心的建议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的电路是小的模块拼合的

小的电路如opamp,bandgap等等画熟

再在更高的系统布局布线等考虑,

特殊的结构,如高压管等等也应该有所了解,但不同厂会不同

另外,很多成熟的工艺库都可以自动生成管子单元, ...

说得不错,能按照这个前进,前途无量~

网友:
版上有本analog layout的书,可以看看,对电路的基本概念还是要有一定了解的,画analog的东西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