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程序如何下载到片子上 ???

楼主(2008-02-28):
请各位大侠救命呀!下载电路那块已经检查过没有问题,整个CPLD芯片里的VCC和GND都没问题,程序仿真已过,引脚分配后编译也过了,就是无法把程序下载到芯片上,不知道为什么。错误如下:
Error: JTAG ID code specified in JEDEC STAPL Format File does not match any valid JTAG ID codes for device
Error: Operation failed

网友:
有种可能就是你的片字货源不好,是劣质的芯片,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1

楼主:
现在有出现的现象是8M有源晶振未接上时用示波器观察的波形是正弦波,接上芯片(CPLD)后,波形就不对了

网友(2008-04-27):
我最近也在搞CPLD, 我也是用JTAG烧的,不知道会不会也出现问题呢

网友:
重新给cpld上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