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L prescaler负载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8-02-28):
如果用pmos 做CMLprescaler的有源电阻,就是将pmos栅端接地,那么怎么计算其电阻啊。用cadence仿出来的电路是随Vds变化的,那么就会形象输出摆幅啊。请教各位高手了,谢谢啊

网友:
提出自己两点看法:
1。pmos栅端接地=pmos有源电阻???栅端接地相当于开关管了,肯定跟Vds有关了
2。为什么一定要用有源电阻?无源的不行么?我从来都是用无源的来做。如果你考虑噪声的话,其实prescaler噪声对于PLL而言已经很小了;况且有源电阻噪声性能一定好么?
只是我自己的意见,不成熟的请指教

网友:
你说的都离我很远哪

术业有专攻,各有天地

网友(2009-02-07):
用无源的就行了。

网友:
建议用无源的

网友(2009-03-28):
如果divider覆盖的带宽很宽,还是无源的好了

网友:
你们研究的太深奥

网友(2009-11-18):
对于低电压,CML的电阻取值,摆率和幅度等,有什么建议,好像之前看过文章说,幅度不要太大,以提高SR?

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我也是有点晕啊

网友:
不要求很准确的话,可以用PMOS这种

网友:
就用电阻吧,效果比MOS管好多了

网友(2010-01-26):
速度快~~  稳定

网友(2011-01-26):
的的地对地导弹地对地导弹

网友(2014-04-04):
用电阻吧,挺好用的
有源的没用过

网友:
有源高频影响太大,所以还是用无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