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g的id问题

楼主(2008-02-28):
请问哪头大牛知道, usb otg是怎么检测id的, 协议上说是检测cable上下拉电阻的阻值, 可具体阻值是怎么知道大小的啊,
是什么原理啊?

谢谢!

网友(2015-07-24):
    GOOGLE

USB OTG插入检测识别

http://blog.csdn.net/uranus_wm/article/details/9838847

为支持OTG功能,mini/micro usb接口扩展了一个ID引脚(第4脚)

A设备端ID脚接地,则初始状态为Host,例如PC和支持OTG设备做主设备时

B设备端ID脚悬空,默认上拉为高电平,则初始状态为Device,例如U盘和支持OTG设备做从设备时

1. 移动设备如需支持OTG,内部ID引脚需要默认上拉为高

2. VBUS是输入输出双向引脚。对于Device是power supply输入脚;对于Host需要串一个5V电源输出给device

google f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