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一个关于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8-02-28):
最近在设计一个usb1.1的接口电路,需要对CMOS驱动级做阻抗匹配;输出阻抗需要在28hom到44hom之间,所以需要将CMOS的输出阻抗设计的较小,然后后面加一个串联电阻。但是遇到一个疑问,在传输的时候,传输线和驱动器是处于不同的环境,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可能不会太大变化,但是驱动器的输出阻抗,以及加的串联电阻都是在一定PVT(制程,电压,温度)环境下的,而且其阻值会变化很大,那匹配是只完成TT(正常情况)的匹配,还是要使得在整个PVT范围内都做到匹配,都把阻抗控制在28hom到44hom之内呢?后者好像很难做到

网友:
这里资料比较多

但是讨论问题的人不多。没有出现特别经典的讨论贴,遗憾。

网友(2008-03-29):
驱动器输出阻抗变化的情况下,串联电阻就需要折中一下了,不可能做到完全匹配了,也就是说要容忍一定的适配,在驱动端输出阻抗最大和最小情况下,都能保证接收端信号达到要求,可以做下单线仿真,不想做仿真,或者没条件的话等板子出来后,串联电阻参数多试几个,测试通过就ok了!

网友:
一般都会有一个测试负载,在测试负载(datasheet中要指明)请款下达到基本匹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