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的cosmosscope设置

楼主(2008-02-29):
在安装的最后,bashrc设置的时候出现问题:

If you are using the Bash or Bourne shell, add these lines to the
.bashrc or .profile file:
LM_LICENSE_FILE=port@hostname
export LM_LICENSE_FILE

The port and host name variables correspond to the TCP port
and license server host name specified in the SERVER line of the
Synopsys license file (27000 is the default TCP port).

在设置.bashrc时候说明书上说port 和 hostname 不知道怎不么设置阿
还有就是我机器的hostname 和 port  怎么看到阿
还有就是license 里面需要修给什么内容阿!

网友(2008-09-08):
5

我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安装的最后,bashrc设置的时候出现问题:

If you are using the Bash or Bourne shell, add these lines to the
.bashrc or .profile file:
LM_LICENSE_FILE=port@hostname
export LM_LICENSE_FILE

The p ...

hostname可以直接用hostname命令查看, port可以是没有被占用的任意端口,比如27001

网友(2008-10-08):
哪位写个完整的安装说明啊,谢谢,期待中哦

网友(2010-03-15):
誰可以寫比較完整的說明啊

网友:
沒有完整的教學  實在是很難懂啊  有沒有強者大大出來教一下

网友(2010-09-04):
我也在找scope的安装

网友(2013-04-09):
回复 楼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