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modelsim的问题

楼主(2008-03-01):
我将系统时间改到2010年,之后又改回来,打开modelsim发现报错:查出将系统时间往后调过,现在我只有把系统时间往前改到2010 modelsim才能进去,用的是modelsim 6.0 SE,重装modelsim也一样。请问高手如何清除修改过系统时间的痕迹呢?谢谢

网友:
换个破解版本的,网络上一大堆。

网友(2008-05-06):
遇到盗版软件改时间,不是很好的办法,要么就找个时间长的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