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MOS管的小信号电容?

楼主(2008-03-02):
NMOS,D=S=B=gnd,Vg从-Vsupply -> +Vsupply, NMOS working status: accumulation->depletion->weak inversion->strong inversion, Cg:大->小->大(如下图),请问怎样才能仿真出这条曲线?
多谢!!

|Cg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
|---------------------------------------------------------------->Vg

网友:
个人感觉,mos电容的高频效应似乎很难用cadence仿真出来,

网友:
这个仿不出来吧

网友A:
可以仿出来
呵呵
用电阻&MOS电容搭成一阶RC filter
用ac仿真+sweep dc电平
看f-3db就行
然后用meas反推回cap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仿出来
呵呵
用电阻&MOS电容搭成一阶RC filter
用ac仿真+sweep dc电平
看f-3db就行
然后用meas反推回cap值

太强了,正需要呢, 谢谢!

网友:
不需要加电阻也可以,电压源直接接到MOS电容上,测AC仿真的电流,就可以算出电容值。

网友:
好方法啊

网友:
很高深的方法

网友:
好厉害,正需要呢

网友:
最好用器件的工具仿

网友(2008-04-01):
4楼的很强啊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到Hspice的手册里找CGGBO的用法就知道了。.probe cggbo(m*)

网友:
参考2006年的EE240讲义中LECTURE2 的23到24页,讲到MOS电容仿真,做AC 分析,看电流。

网友:
果然是高人

网友:
仿真频率相关的?

网友:
理论上可以解出,参考楼上同学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采用了AC,V/I=Z

网友(2014-11-04):
太感谢啦!!我也正准备仿呢!!!!

网友:
刚刚自己找了点资料,可以用ads(advanced design system)软件进行仿真!!很不错

网友(2015-02-10):
能不能给个电路图~~

网友(2018-10-26):
回复 网友C:

    ac的扫描频率是不是可以任意设置呢?用得出的电流曲线除以f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领会到怎么用,能不能简单说下?多谢!

网友(2024-01-04):
引用 网友B:
太强了,正需要呢, 谢谢!

你好,请问如何操作啊?我是个新人,不太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