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HDL的赋值语句

楼主(2008-03-02):
architecture xxx of key_file is
constant word: natural :=2;
constant bitn: natural :=16;
type reg_file_type is array (2**word-1 downto 0) of std_logic_vector(bitn-1 downto 0);
...
signal array_reg: reg_file_type;
...
begin
process (clk,reset)
     begin
           if (reset='1') then
                array_reg(3) <= (other=>'0'); --这行赋值语句是怎么执行的,other代表什么意思?先谢过
                ...
           else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
           end if;
end process;
....
end xxx

网友:
应该是others吧

网友:
意识是对所有的寄存器单元在复位情况下清零

网友:
全0的简洁写法

网友:
就是其它啊?vhdl的教程上都有

网友:
这是赋值的简洁的写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