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TAT电流源中,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8-03-02):
请问,在PTAT电流源中,如何确定下面pnp三极管的面积,三极管的反向饱和电流Is与哪些参数有关,与三极管面积的具体关系是什么
如果已知三极管的电流,如何确定每个三极管的大小、面积等参数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你看看半导体器件方面的相关书籍     再看看下面这几个文件对你有没有点帮助

楼主:
谢谢楼上的资料

网友(2008-06-09):
下了再說,頂

网友:
In CMOS process, the spice model will be provided by foundry about specific area.

网友:
楼主好人呀

楼主好人呀

网友(2008-08-07):
下不来哦了

网友:
bjt一般都是调用库模型的,尺寸基本是定的。
  1:8 和2:16相对来说,相同电流的情况下,尺寸大的电流密度小,delta VBE随电流变化偏差有那么一点点改善。

网友(2008-09-11):
very Thanks your share!

网友:
为了和仿真的结果尽量接近,工艺厂都推荐使用提供的layout

网友(2008-10-19):
资料希望有用

网友(2008-12-09):
no money no paper

网友(2009-09-28):
下下来看看再说

网友:
感觉帮助不是很大啊

网友(2009-11-09):
hen  bu cuo  de zi  liao   lou zhu  hao ren xiexei

网友:
楼主需要看晶体管原理,就是半导体器件方面的书。IS与面积成正比

网友(2010-03-05):
非常感谢楼上的资料

网友:
模拟一下试试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谢谢。

网友:
如果三极管上电流已知,并且该电流不是很大(特别是低功耗电路中更是如此,在uA级及以下,确保三极管发射极电流密度不超过器件可承受范围),那么三极管面积着重考虑电路版图面积与匹配精度,面积越大,匹配越好,当然成本越高,即10*10>5*5>2*2。

网友(2011-01-25):
一般都是直接调用工艺库里的模型,用的是1:8,画版图的时候按照3*3画,我们用的这个工艺库里有三种尺寸的三极管。

网友(2013-01-29):
十大啊啊啊大

网友:
如何确定下面pnp三极管的面积: Can you do it yourself?

网友:
回答楼主的问题还真有难度,因为这与实际的三极管数据相关,笼统的说就是看曲线,看样子你是准备做一阶的吧

网友(2013-03-15):
钱太容易花了,又难挣

网友(2013-07-29):
楼主好人,谢谢楼上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