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Vref=Vbe+17.2Vt

楼主(2008-03-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设计BGR,不要记公式,看一下BGR的工作原理就会清晰很多。
其中Vbe是bipolar管的be结电压,它的值和工艺、温度、管子尺寸等都有关系,也和流经管子的电流有关系,电流越大,vbe当然越大
dvbe/dvt也是与工艺、管子的工作状态等相关的,不是恒定值
vT前面的系数是为了达到电路的零温度系数,通过计算得到的,
不同的工艺会不同,相同的工艺在bipolar管工作状态不一样时,其取值也有差别。
vref的最终计算值,以及最终电路的设计值,对于同一种工艺,是很接近的,了解下为什么叫带隙基准源

做设计先很好了解原理是关键,这样一下就拿出公式来问,说明没好好了解阿,方法不是很对哦。

网友:
Si的带隙电压为1.08V,加上温度补偿的总会在1.2v左右了

电阻使用的时候,带上model lib参数基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