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仿真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3-04):
各位熟悉cadence工具的大侠,我用cadence 中的spectre 进行仿真,老是出现这样的错误:
V1:waveform type must be specified if any waveform parameters are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后来我进行DC仿真,也出现以上这样的问题,麻烦各位解答一下,谢谢!!!

请问是否需要对.bashrc和.cshrc都进行设置,我的.bashrc环境变量的设置如下
#.bashrc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bashrc
#cadence
export CDSDIR=/home/ic5141

export CDS_ROOT=/home/ic5141

export CDS_INST_DIR=/home/ic5141

export CDS_INSTALL_DIR=/home/ic5141/tools/dfII/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CDS_INSTALL_DIR/binCDS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0

网友:
跟环境设计无关,是Cadence的Bug,换个更新的Cadence版本,或者自己改一下网表再run

楼主:
你好,麻烦你能说详细点么
如果方便,请加我的qq:331682022
谢谢!

网友:
什么版本的cadence? 什么系统平台,很多系统有不兼容的情况的,特别是跑spectre的时候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因为硬盘空间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