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说说FPGA设计和ASIC设计的区别?

楼主(2008-03-04):
迷糊中,谁来说说吧!

网友:
FPGA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是通过编写RTL级代码,并由FPGA厂商提供的综合工具把RTL级代码综合成适合所选定的FPGA的门级网表,并可下载烧录到FPGA中,使FPGA实现所设计的逻辑功能。具有可重复使用,灵活方便,成本低廉的特点,一般用于产品开发和对ASIC设计的RTL级验证。
而ASIC,即专用集成电路的设计和制造则要完成从系统级->RTL级->门级->版图等一系列的设计和验证步骤,设计周期较长,但是因为每一步都经过优化设计,并且可以实现数模混合设计等,具有FPGA没有的优势,适合定型后量产

网友:
对比一下fpga的设计流程和asic的设计流程就知道了。

网友:
专用集成电路性能好功耗小不过开发周期长 相应的成本也偏高
fpga的话开发周期短得多 成本也低 性能功耗上就比不上专用的了

楼主:

了解了,以前是不知道FPGA设计的目的,了解的FPGA设计的目的,就了解区别了。

谢谢各位!!!

网友:
FPGA设计和ASIC前端设计差不多吧
好象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I/O不一样,还有就是fpga就是用砖垒墙,ASIC是自己活泥定制需要大小的砖然后再垒墙

网友:
经典!在设计目标一样的情况下,达到目标所走道路的风景不一样。

FPGA要考虑LUT和专用电路结构,还有IOB的特性,ASIC更关注门的概念。

网友:
现在哪个是主流呢

网友:
快速开发和小批量生产用FPGA
定型了并且大批量生产用ASIC

网友:
要考虑成本和风险

网友:
现在好像所有的asic一开始的功能验证,还是靠fpga来做的吧

网友:
纯数字逻辑的话,没有区别

如果设计到接口或者模拟组件的话,那么区别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