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ADE中仿真PFD的死区?

楼主(2008-03-04):
初学RF,请教各位,该如何仿这个PFD的相位-电压曲线?
应该做什么分析呢?是瞬态还是什么分析呢?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好说,因为需要结合CP一起完成。

网友(2008-04-03):
主要是想问一下,仿真PFD死区效应的时候,应该进行瞬态分析还是什么分析?

如果是瞬态分析,如何观察输出和输入相位差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如何让仿真波形的横轴为相位差而不是时间?

网友(2009-04-23):
想多了 就用瞬态仿真嘛 X轴为时间 结合这个自己推导X轴为相位时候的情况嘛 直接仿真是仿真不出来的

网友:
还是疑惑中,,  ,

网友(2009-05-23):
simulate your PFD with different delay settings (the delay inside your PFD), if the delay is too small, and your PFD output pulse becomes too small to turn on the CP, that means your PFD entering dead zone, the loop does not reacts for phase error sma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