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MM和OVM的优缺点是什么啊??

楼主(2008-03-04):
最近在学习这两种MM ,可是看起来差别还是蛮大的,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本质上是一样的。
两个MM我都已经看了很长时间。也和synopsys mentor工程师聊过。
觉得差不多。本质上是一样的。

网友(2008-04-10):
应该没太大区别

网友:
据说VMM的TLM接口要简单一点,容易上手

网友(2008-05-10):
等这个项目完了尝试一下OVM

网友(2008-07-03):
vmm 比较flexible 但是出现问题时比较不好找

网友:
VMM的库是不是收费的?

网友:
本质上差不多。
看你用谁家的工具就用谁家的方法。

网友(2008-08-17):
我已经在我得项目里面从类VMM转为OVM了
从验证分层来看.两种方法学本质差不多,
在OVM里面,我觉得最爽的地方是sequence/sequencer/virtual sequencer
这几个东西是VMM没有的

网友:
本质上差不多
一般是老板让你用什么软件你就用什么软件,呵呵
另外,据我所知synopsys关于验证的软件比Cadence的要便宜一些

网友:
只是两个死对头synopsys和cadence分别搞的两套系统验证库而已,差别不大

网友(2008-12-02):
请问VMM在Questa6.4下怎么用呢?

网友(2009-01-03):
区别不大。。。

网友:
也来学习 等高人给意见

网友:
vmm基于testbench的重用,ovm基于VIP的重用

网友(2009-02-11):
看看牛人的解释。。。

网友(2009-04-21):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use of testbench and of Verification IP?

网友:
差不多吧,各有所长

网友:
你从Mentor的网站上或OVM的网站上download修改过的VMM-kit, 就可以运行VMM在Questa下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学习这两种MM ,可是看起来差别还是蛮大的,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2009-05-22):
个人感觉VMM更好些

个人感觉VMM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附件,谢谢!

  这个号 ~~~

网友:
VMM不支持TLM

VMM好像不支持TLM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没太大区别

网友(2009-06-24):
附件就一页啊。。。。。。。。

网友:
看过大家的回答,应该每个人的感觉不是很一样,使用过VMM 和OVM,大概总结一下:

VMM:
1 架构简单,容易学习及掌握
2 验证实现也比较容易,容易使用
3 工具非常稳定,出现问题的概率不大

OVM:
1 架构灵活,显得有点复杂(比较建议从VMM入手,对OVM的理解会更加快速)
2 验证实现也比较容易,使用者需要掌握一定的OVM知识才能做相应小修改,这一点VMM不一样,VMM的使用都只要知道constraint怎么下就好
3 IRUN工具不是很稳定,出现问题的概率较大,我使用过程中发现不少问题,不过最后都直接反应给cadence AE,得到解决(现在已经稳定很多)
4 OVM 以agent为基础的建立方式,方便实现reuse性,这一点VMM做不到(VMM只要DUT小改driver和packet必改),OVM agent是基于某种protocol建立的,protocol不改,agent就不需要修改,这样就可以达到非常强大的reuse性
5 VMM 没有sequence(正在开发),OVM 的virtual sequence可以造出各agent工作的任意组合,并行,串行,等等,不修改任何原来的code,只需要加一个virtual sequence即可。VMM做不到,VMM想做这个只能改driver和packet

只说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还有VMM是要钱的,OVM是免费的!
个人感受,不对之处请指出,感谢。

网友:
楼上总结的很好,受教了

网友:
OVM的TB是hierarchy的TB, 分层的TB的好处就是VIP重用性更好

比如把test和dirver分家,
你可以找个人去写testcase去写seq lib,而这个人甚至都不需要知道driver和DUT
即使换个人来写seq lib, 也不需要改driver
其实他写错了, 也不会影响其它人去debug

另外OVM的config机制让人觉得很亲切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09-08-07):
OPEN SOURCE IS TO BETTER ATTRACT THE CUSTORMERS

网友:
还是不太清楚两者的区别啊!!!

网友:
还是免费了好,呵呵

网友:
正处在入门阶段,被这两个东西把头都搞大了

网友(2009-09-17):
请高手赐教

网友(2009-10-19):
25楼不厚道,这都要钱。。。

网友(2009-12-18):
在questasim 6.5d 编译VMM的库能通过,但是进入vsim的时候有error
提示 “VMM_tr_match” empty list
不知道版主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网友:
本质上是一样的

网友:
有没有高手出来说说

网友(2010-02-26):
区别不是非常大吧

网友:
思路大概是相同的把。。。

网友(2010-04-24):
还没用过,只是想用下sv

网友:
两个MM是两家公司竞争的结果!

网友:
UVM快要出来了.

网友:
差不多的

网友:
VMM+OVM套用牛人的话,就是one thing two face,现在都要融合了,不久可能就要用UVM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表格里比较多是AVM和VMM

OVM的一个好处是增加了agent层次,把DUT的driver,monitor放在agent里,driver可以关闭,方便把IP的验证环境重用到SOC环境里

网友:
All free now.

OVM is more reusable.

网友(2010-05-24):
两者差不多吧

网友:
现在已经发展到UVM了,希望可以统一

网友:
新人学习受教!

网友:
哪有能有比较详细的教材么?

网友:
愉快地顶一顶
没有人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差不多,知道一个再看另一个基本思想都是一样的

网友:
VMM有个callback机制,ovm好像没有

网友:
就像CDMA和GSM一样,各有优势,各有缺点,最终也会归一到LTE下

网友:
还是没弄明白啊

网友:
关注一下,还都不会

网友(2010-08-19):
3x
2# matter

网友:
封测身份无法不能

网友:
费绯闻绯闻绯闻发

网友(2010-09-21):
ovm
更开放!!!

网友:
怎么才能增加信元。

网友:
好像沒什麼差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手学习下

网友:
ovm就像linux  vmm就像xp 各有所长
付费不付费倒不是很有所谓 作为公司来讲 付费的更易于采用 因为有更好的技术支持和反馈更新机制
vmm的callback主要是用来做功能覆盖率的 这个很关键 是验证完备性的一个重要保证 不过这个功能还在完善和探索中 完备性和验证的效率是永恒的一对矛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学习!!!1

网友:
VMM的库是不是收费的

网友:
还没有入门,不了解

网友:
这个得用过才知道,VMM对SV的支持更完善,有些syntax在OVM(之前的AVM)不支持。而且我个人感觉OVM有点山寨啊。

网友:
我才开始学,不知道学什么好了,,,

网友(2010-10-28):
Difference between VMM and OVM.pdf (160.34 KB) 是宣传OVM的吧,明显再说OVM好,不客观不具体

网友:
25楼很不厚道,这东西也要钱!

网友:
呵呵,还好没下

网友:
来看看。。。很重要

网友(2010-12-16):
cadance对sv的支持还非常不好,而且disable fork可能kill掉多个进程。
另外,ovm的宏太多了,屏蔽了太多技术细节。vmm相对好一点。
个人觉得vmm的channel更符合即插即用的思想。
vmm最大的问题就是每个test case就是一个tb或者class,在工程上来说太死板了。
ovm的agent不错,vmm相对应的是subenv。
vmm还有一个王牌就是ral,不过局限太多,还没有我之前自己做的好。

而且uvm是基于ovm发展而来的,对vmm相当不利。

网友(2011-02-11):
回帖等答案~~~~~~~~~~

网友:
还不懂,等待学习中

网友:
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2011-04-10):
感谢各位呀,一路看下来,基本扫盲。谢谢谢谢

网友(2011-07-06):
25L的东西实在没什么用

网友(2011-10-07):
学习中,VMM正在学习中

网友:
1. 使用VMM的库文件:`include "vmm.sv"

2. 基类和派生类指针引用:例如
class packet;
class packet_new extends packet;
packet p;
packet_new d;
//基类指针可以指向子类的实例
d = new();
p = d;
//派生类指针指向基类实例时,必须使用$cast()
p =new();
$cast(d,p);

3. virtual主要是重写的概念,当函数不是virtual声明时,扩展类的实例调用该函数,仍然是基类的函数定义。一般建议都声明为virtual.
virtual void function compute_crc();

4. 关于vmm_log的使用。
定义声明:vmm_log log = new(string name , string instance);
name一栏,主要是包含这个log的对象名字.如果只是一个instance,instance声明为class。
调用:`vmm_fatal(log, msg);`vmm_warning(log, msg);`vmm_error(log, msg);..........
msg如果需要用变量,可以用$psprintf()来实现。用法和print或者display一样。
BTW:修改级别可以用
1.log.set_verbosity(vmm_log::VERBOSE_SEV,"CLASS NAME");
2.log.disable_types(vmm_log::INTERNAL_TYP,"/./","/./");不要打印channel的信息,任何的类和实例都不要打印
3.+vmm_log_default=warning
4.+vmm_force_verbosity=warning

5. vmm_data.copy()和vmm_data.copy_data()
vmm_data.copy_data()是对于vmm_data的数据进行copy,一般不建议扩展修改。但是必须在vmm_data.copy()中去调用vmm_data.copy_data()。
this.copy_data(dst);

6. channel的数据存储
store: put();
load: get(), or activate()&remove();

7. vmm_notify的使用
1.声明一个int类型的变量,如int DONE;
2.创建实例,如 this.DONE = this.notify.configure(-1, vmm_notify::ON_OFF);
在transactor中,notify已经预先被实例化了,直接this.notify使用即可。-1的意思就是自动安排下个可用ID号,ON_OFF之外还有ONE_SHOT和BLAST选择。ON_OFF就是高低电平,ONE_SHOT就是脉冲。
3.触发notify,如:this.notify.indicate(xactor:ONE);
4.等待事件发生,如:this.notify.waitfor(xactor:ONE);
vmm_data和vmm_xactor本身例化了notify,而且内建了notifications。notify还可以附加transaction,但不可以修改。

8. VMM可以通过宏定义来产生channel、atomic_generator、senario_generator
`vmm_channel(vmm_data_insts) // no ; is needed
`vmm_atomic_gen(vmm_data_insts, "GEN NAME") // default blueprint is : randomized_obj

9. Transactor中调用interface
Transactor中调用interface,必须声明为virtual,并且在赋值时需要非阻塞赋值,<=

10. 通过GENERATOR产生数据
vmm_data的扩展类必须扩展copy()方法。否则generator没法正常产生数据。

11. AMBA VIP的调用
-ntb_opts rvm -ntb_opts use_sigprop -ntb_opts dtm -ntb_opts dw_vip
+pkgdir+/$designware/include/svtb
+incdir+/$designware/include/svtb+/$designware/include/verilog
-ntb_incdir $designware/vip/ahb_master_vmt/vera/src+$designware/vip/ahb_master_rvm_vera_vmt/vera/src

12. 为什么复位建议独立写成一个TASK而不是放在vmm_env::reset_dut()中
因为在vmm_env::wait_for_end()中,不允许调用其它既定的task,如果testcase需要实现仿真过程中进行硬复位,无法调用vmm_env::reset_dut()实现该功能。独立写成一个task,则在vmm_env::wait_for_end()中,只看成普通的task调用。

VMM1.2学习手记
1.对比1.1,VMM 1.2有哪些增加内容

2.vmm_data可以使用宏定义进行默认的定义
VMM传统做法是在定义transaction时,通过扩展vmm_data,并定义allocate()、compare()、copy()、psdisplay()、byte_pack()和byte_unpack()实现transaction的创建。现在可以使用宏定义,简单的创建transaction,免去人工定义上述的方法。例如下面的代码就可以简单实现一个transaction的定义。
new() --> `vmm_data_new;
`vmm_data_member_begin(vmm_data_extend_class)
`vmm_data_member_enum(kind)
`vmm_data_member_scalar(addr)
…………
`vmm_data_member_end(vmm_data_extend_class)
`vmm_class_factory(vmm_data_extend_class)
这个时候如果需要对default产生的函数进行替换,
a.通过扩展vmm_data::do_*()方法就可以替换。如,do_copy();
b.通过自定义函数,使用`vmm_data_member_user_defined(membername)声明一个针对membername的方法vmm_data::do_membername。

3.针对创建的transaction,应该声明相对应的transaction-level interface
typedef vmm_channel_typed#(transaction) transaction_channel;

4.关于constraint
可以外部定义constraint,如:extern constraint test_constraint1;
可以约束先随机那个变量,如在约束中定义:solve kind before length;

5.vmm_opts的某个应用
接口通常定义在top层,然后通过program和env例化时进行传递。这个时候可以使用vmm_opts来进行hierachy调用。
vmm_opts::set_object("CPU:CPUDrv:cpu_port",cpu_port,env);//Sending an interface wrapper to env
然后在Driver中,通过
vmm_opts::get_object(cpu_port);//得到名字为cpu_port的实例。

6.vmm_channel的声明方式
a.`vmm_channel(vmm_data)
b.typedef vmm_channel_typed #(vmm_data) vmm_data_channel;

7.vmm 1.2的new()
在1.2中,很多的vmm组建实例化时,推荐使用create_instance()来创建实例。具体好处是可以传递实例的例化名字。

8.vmm_channel的record和playback
string filename = "tx_chan.dat"
tx_chan.record(filename);//need to be connected to generator

9.vmm_notify实例创建应用,高级应用是传递transaction
tx_chan.playback(SUCCESS,filename,fr);// Must not be connected to generator

网友(2012-02-20):
哈哈,算扫盲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