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数电的触发器都要采用相同的边沿触发吗?

楼主(2008-03-05):
有一个电路,采用的都是时钟下降沿触发,结果导致各个信号的边沿靠得很近。再用这些信号去生成其它逻辑时,就很容易产生毛刺,而且可能出现逻辑错误。所以,我想把一些生成关键信号的触发器采用上升沿触发,使得这些信号的边沿与时钟下降沿分隔开来。之前没有多少实践,不知这样行不行,请各位达人指点。

网友:
随便那个沿都可以,关键是必须满足建立保持时间。

网友:
可以把组合逻辑的输出再经过一级时钟下降沿触发的寄存器,一般来说可以避免把毛刺或错误的输出引入到后面的电路中

网友:
逻辑链太长就要切割开

网友A:
为了设计的同步,所以全部采用下降沿触发
至于后面的逻辑有毛刺是正常现象,不影响后面的使用(如果后面也都是下降沿触发的话)
如果需要消除毛刺,可通过一个下降沿的触发器,不过回有一个时钟周期的研时

楼主:
谢谢了。

引用 网友A:
为了设计的同步,所以全部采用下降沿触发
至于后面的逻辑有毛刺是正常现象,不影响后面的使用(如果后面也都是下降沿触发的话)
如果需要消除毛刺,可通过一个下降沿的触发器,不过回有一个时钟周期的研时

网友:
那要看你的设计需要了,如果一定要双沿触发的话,那也没办法。
不过尽量还是要统一到一个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