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立刚付亮:高价漫游费把用户都赶到低端群

楼主(2008-03-05):
项立刚付亮:高价漫游费把用户都赶到低端群
 3月4日14时,飞象网CEO项立刚和万方咨询研究总监付亮做客新浪聊电信3·15热点话题。一年一度的315消费者权益日即将来临,两位嘉宾就漫游费、黑手机等热点问题与网友交流。
  嘉宾简介:
  项立刚,安徽芜湖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长期关注中国IT业、通信业,发过较多行业观察文章,获《北京青年报》“燕京大写手”称号。参与《学电脑》等多个媒体创办。2000年创办《通信世界》杂志,任社长兼总编。现任新媒体视频整合服务提供商风网公司资深副总裁兼总编辑、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兼职教授。
  付亮,万方咨询研究总监,经常发表对电信业的独到见解。
  以下为实录原文: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一年一度的3·15消费者权益日又快要来到了,我们新浪科技为此组织了一些专家聊这个重要话题。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两位重要的嘉宾,一位是飞象网CEO项立刚先生,另外一位是万方咨询研究总监付亮。先请两位嘉宾给网友问个好。
  项立刚: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新浪和大家相聚。
  付亮:各位网友大家好,去年漫游费单向收费引起大家挺大轰动,一年过去了,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总结一下,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好处,有多少更不满的地方。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话题先从漫游费开始聊起,前段时间就想请两位来,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当时没请,但我们今天可以不限制于这个话题,两位觉得漫游费最终的出台结果感觉如何?当然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已经比原来便宜多了,但是不是到位了呢?两位谈谈你们的看法。
  项立刚:如果从漫游费下调总体来说,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满意的,或者是政府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说做了很多工作。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在说漫游费的时候,其实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漫游费,很多消费者认为漫游费是4毛钱到6毛钱这一段,就是那2毛钱,认为这是漫游费,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想漫游费就是6毛钱是漫游费。但事实上到一个地方去,异地通话的时候,事实上异地通话费远远不只这个钱,我们感觉至少在1.3元每分钟以上。现在这次政府在考虑这个漫游费的时候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没有说我就把那2毛钱给降掉,我们很多人在说取消漫游费的时候,就认为是取消这2毛钱,如果这样的话,其实降低的幅度是比较小的,这次是正视了这个问题,让这个幅度给降下来了,这个我觉得比我原来的设想效果要好很多。
项立刚:这儿插一句,这里面有一个矛盾,消费者他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会考虑运营,考虑收入,他就考虑最好就降低到最低。但是有一点,如果降到最低程度,你不考虑运营,不考虑市场发展,实际上最后受损的还是消费者,这里面我举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比如无线上网,手机上网,运营商为什么定出这个价格,这个角度很简单,运营商不让消费者去用,他怎么让消费者用呢?如果我们消费者都用了手机上网,实际上打电话就打不通了,网络就崩溃了,运营商的办法是很高的价格限制大家使用,让我们这些都用不上,就是让少数高端用户玩一玩,感觉一下。这有一个前提,因为运营商没有上3G,没有上更新的技术,没有让这个东西运转起来,如果上了3G以后运营商会利马把这个价格降下来,他一定要先让大家使用,降低到一个比较低的价格,让大家都能很快地用起来,它就会有很高的收益。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情况是一个互相搅合在一起的,而且这个过程中间,在一定程度上运营商要有收入的积累这些方面,这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产品发展的一个基础。如果运营商没有利润,没有很好的做网络的建设,很可能这个价格就降不下来,你强迫他降,他降不了,他降下来就亏损,就像我们现在电力系统价格还往上涨,你说有什么办法。
  主持人:所以后来最终出台的方案,比听证会的方案,人家说有倒退就是这样的,实际上最后出台的方案,接听涨1毛,肯定就是照顾运营商了,因为大家在漫游状态下肯定是接听多,打的主叫少,所以最终信产部的官员也跟我说没办法,只能平衡一下,为了平衡运营商的利益。但其实即便是这样,对消费者来说还是不一定满意,同时对于运营商来说,他们也觉得很痛苦,减少了很多收入,这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付亮: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去年运营商实行单向收费,实际一个结果下来,特别是中国移动的数据,他AP值实际上在下降,没有增加,但实际上这就是有需要,有关部委积极去调整,要小步快跑,不断地调整,我现在价格适合什么条件就调整到什么情况,现在大家对通信怨言大,是多少年的资费到现在没动过,实际上执行的水平,本地和长途都有一定下降,漫游没下游,最后漫游成了焦点,实际上这是历史积累造成的,我不要求永远还是停留在,要是去年没单向收费的话肯定还是2002年的水平,现在实际上无论运营商还是消费者,认为都不应该是这个价格,运营商也不认为是这个价格,运营商认为这个价格合适,消费者认为不合适的话运营商肯定抵触。
  项立刚:对于电信资费下调来说,政府主导的行政手段的降低应该是一个辅助措施,靠这个是不行的,事实上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根本原因,电信运营商不断采用新的技术,使运营费用降下来,这里面其实移动通信可以看出来,在模拟的时代做一个漫游很痛苦,你得到别的网络做接入,接入很麻烦,别的网络也不希望别的漫游过来,所以成本还是很高的。但是今天我们网络已经成为了一个智能的网络,管理起来非常简单,所以就有了降价的可能。第二个,电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有更多的电信运营商相互竞争,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目前实际上能够降价就是因为这两条,而且政府降价都是滞后的,都是在后面,实际情况运营商就已经降了,包括漫游费,很多地方的套餐,比如25块钱包月,你可以到全国任何地方漫游都不收钱,这样是有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做了单向收费,使这个价格降下来。
  所以我想一方面,政府需要有一些能力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实际情况我们寄希望于政府推动降价,不要太高的期望。第二方面,政府要通过推动技术革新,推动电信竞争,才能够导致出现实质性的降价。在这里我觉得对政府的当务之急,我们制定一个降价政策,还不如尽快把3G牌照发了,第二,把重组尽快完成,我觉得重组完成以后一个地方有三个主导的移动运营商,一定会比以前竞争激烈,日本发了3G拍照,3G网络建设完成以后,它的资源会增加的更多,市场竞争激烈,它肯定会降价,即使不降漫游费也会在其他方面降价,而事实上各种套餐都是导致了地方运营商把价格降下来。
  主持人:现在的问题是大家不希望通过套餐方式来降价,比如像全球通用户,第一,从来没有时间去设这个套餐,第二个,定了套餐之后也忘了自己用了这个套餐,也忘了这个套餐有什么优惠,大家希望既能减少套餐,直接国家规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资费,如果不是国家强力推动的话,去年也不会说直接实行单向收费,之前北京的全球通用户如果加一些套餐的话就是享受单向收费了,你看看全球通用户真正去使用套餐的?没有多少人申请套餐,大多数都还是运营商给什么资费你就用什么资费,所以套餐基本上我觉得真的没什么用,所以我想讨论另外一个话题,你们怎么看现在的套餐,这么多?
  项立刚:套餐这个问题,就是减少套餐数量,让消费者能弄得清楚到底哪个比较便宜,这是很有必要的。我记得在差不多去年4月份电信资费座谈会上,我们也都在提这个事情,这是很有必要的。第二,刚才你有一个说法我是不认同的,要国家规定资费,我想全球大的趋势来说,电信资费应该由运营商自己决定,国家规定一个资费这里面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假设运营商不是因为竞争,因为采用新的技术,他已经把这个价格降下来了,运营商说我现在降了我就是亏损,国家是没办法强制他降价,国家想让他降价,国家是什么?看他们其实是可以降的,降下来那个日子也能过,国家想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价格调下来,国家不会根据老百姓希望它降价就降价,国家也要考虑运营商,我不说我们电信行业,说电力系统,电力系统说我们现在经营要亏损,我们不能降价,我们要涨价,那就得涨,那有什么办法?这时候不能说我们老百姓希望降价就降价,其实这个一样。
  在这里我还是认为最核心的是促进竞争,这个促进竞争里面北京的情况比较特例,但是至少广东就可以看出来,竞争给消费者带来很大好处。广东这个地方经济很发达,用户很多,东莞一个地方一千多万用户,真是不得了,常住人口两百多万,但是他有一千多万的用户,但是由于东莞在竞争这方面做的比较好。我们北京去调查认为降价好,外地很多人不会觉得,他觉得现在这个情况我们降的已经很低了,所以靠国家强硬还是比较难的,我觉得套餐还是比较好。
  付亮:我原来参与过一个项目,我有定价特权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定价特权会被一些利益团体所左右,就是运营商一边把上限抬的挺高,另外一边他可以提供比较低的资费,这个实际上无形中各种关系已经通过公关等等体现了,真正要想让这个市场运作起来,我非常赞成项老师的做法,就是我要鼓励这个市场形成一个有效竞争,至少比现在竞争充分一点,去年上半年,中国整体移动通信的市场降的挺多,下半年降的幅度明显降低,我们总结的原因,一个是去年下半年运营商都在进行调整政策,第二个原因,中国移动如果还强力降价的话可能联通更难过,对中国移动又不利了,这样的话对运营商来说他的积极性已经弱了,联通到去年下半年从资费的角度来讲,他已经不具备向中国移动挑起资费战的能力了,现在就是第三个,中国电信或者中国网通,甚至向国外一些运营商提供虚拟经营,让他们挑动这个价格战,价格战肯定是运营商最有力的进入新市场的武器,只要给他这个机会他的价格就会整体往下拉,也就是说必须引入这个市场的有效力,更多的价格由市场去调节。
  主持人:所以这是矛盾,可能大家也赞成运营商充分竞争,但是运营商充分竞争从现在来看都还不如减少竞争,因为现在竞争的结果只有中国移动一家赚钱,其实中国联通就快被打死了,你在这种情况下让他怎么充分竞争?
  项立刚:这里面我觉得需要做这么几个事情,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间,政府这时候是最需要出手的时候,第一个,建立更多的竞争主体,中国移动竞争完了,它把联通逼到墙角,它就是亚洲大王,但是如果是三个竞争主体,如果是四个竞争主体就不一样了,一家被逼死了,其他还有就不一定被逼死,最后变成完全就一家独大,如果还有三家四家都弄的特别小,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政府在做这方面管理或管制的时候,政府可以规定市场份额。
主持人:前一段时间有一家咨询公司就发了这个报告,好像说要主导运营商的市场份额。
  项立刚:比如说主导运营商的市场份额,35%,你的用户超过35%就不算做他用户了,这样的话对这个运营商来说他需要提高服务水平,需要提供更多的新的业务,他的用户数不能发展,但是他要通过提升服务质量产生市场效果,我想我们需要的是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利益,提高服务质量,提供更好更有意义的服务,事实上也是让消费者欢迎的。所以在这里面,在这个层面我觉得政府有很多可做的事情,甚至对于确实已经做到了亚洲大王,是不是可以考虑拆分,这也是一个方式。我们现在这里面有两个思路,一个思路是考虑做大做强,一个思路是保护消费者利益,我个人认为对于运营商来说,在国内可能主要当务之急不是所谓做大做强,因为运营商在国内就是赚中国老百姓的钱,在国外即使买人家一个小网络,买一个排名第五的网络,想有所建树,想赚外国人的钱,很远,运营商在国内我觉得他们要是给消费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服务。
  付亮:我去年年末的时候接受他们一个主流媒体的采访,韩国那边现在碰到的也是这种情况,他的用户数不能超过52%,而且要求一定时间内下降50%以下,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在韩国很符合行业发展规律,第一家很挣钱,第二家基本有盈利,第三家很赔,中国实际上现在也类似这种情况,单纯你靠市场份额限制是很难操作的,联通到现在为止一直很难跟移动竞争,实际上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联通一直就没有能力把高端客户从中国移动那儿吸引过来,他没有拿出一个杀手锏的业务把高端用户吸引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你服务每一个用户的成本是差不多的,但是你的收入明显要少,你的利润空间也要少很多,光限制市场份额,应该说目前中国环境下已经很难做到了,可能更需要一系列的不对称监管,能采取的方式实际上可以有很多,国外也有很多可以学习的成功经验,就是我对中国移动进行限制,也让它做大做强,但是做一定限制,比如说像一些技术服务基金,对它进行政策倾斜,让它多陶一点,有些都可以做。但现在中国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政府做的很少,反倒中国移动可以自己拿出一个,就是我的社会责任,我是大工程,所以我写一篇文章,社会责任也是中国移动竞争力了,现在有关部门没法对市场份额进行限制了,因为珠峰只有我中国移动一家能上去,我有的是利润,人口覆盖他公布的数据是98%以上,联通被定义为城市运营商,就是它只在城市服务的好,出了城市服务就明显下降,所以你必须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调整。咱们政策不一定说我限制中国移动,我怎么可以让电信、网通做大,不光是一个简单的限制问题,整个需要硬盘体系把这个市场调整的比现在更有竞争力,使运营商之间竞争性更强一点。
  项立刚:说到这儿,管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管制一个方面比较被动,第二个方面,反应速度比较慢。当时之所以给移动通信的运营牌照,而不给中国电信移动通信的运营牌照,这个指导思想是什么?指导思想是保护弱小的中国移动,限制强大的中国电信的发展,这样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移动已经开始发展的比较成熟,我们对于电信运营商发放移动牌照这事没准,一直拖到今天仍然不做,所以中国变成这个市场移动一家独大。如果说三年前给中国电信发了移动牌照,可能现在市场结构也不会这样。所以在这方面,当然了,造成这样一个结果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是确实也反映了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管制方面,受的干扰各种因素太多,没有根据市场的变化情况及时地进行调整,所以当时判断移动,觉得移动很弱小,现在的情况就是移动很强大。所以如果要做这个事情的话,就需要及时地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
  付亮:而且从我们最近做的一些项目也可以看到,明显出现了一个属于你像政策滞后,最典型的就是电信重组,曾经传出很多方案,但是你像现在传的最流行的就是我要分拆联通,如果我们去年年初拆分联通还是一个机会,今年年初如果拆分联通的话已经同样没有办法和移动竞争了,这个市场已经滞后了,因为拆分重组还需要一段时间。
  主持人:我总觉得我们国家政府的管理政策,还是比较落后的,基本上不对称管制政策多少年也没有,不但没有,反而是越强大的越有利,过去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竞争,可以允许中国联通比中国移动低10%,现在大家都可以降价,最后这个优势没了,不但这个优势没了,中国移动可以进军农村通信市场,以他的实力大举进攻农村通信市场,表面上看起来是扶贫,实际上等于网络覆盖全被他占到了,而且只有中国移动有钱做社会贡献。
  付亮:我插一句,实际上这个电信、网通、联通他们都做了,他们利润也是差的很大的。管制政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滞后,包括你像最近电信资费套餐管理,明确地说,同一个网络在同一个地方套餐数量不能超过10种,这个实际上我认为它已经相对来说滞后了,套餐原来数量繁杂,出现了各种问题,这个是运营商应该管制的地方,但是有关管理部门没有管,反倒在我对套餐的数量上做文章。但是运营商很容易在套餐数量上做鬼,比如我可以把十几个套餐合在一个套餐上上报,这可以算一个还是十几个?中间有很多可以操作的地方,操作以后对消费者更不利,而且如果我维持几种高资费的话,可能对用户选择更低资费也是不利的。
  再有一个,很快就会碰到移动运营商全部有固网牌照,这样的话很可能你要加上固网套餐,那个套餐数量比现在多好多,在你这个情况下你能不能满足,这已经都很难做到了。
  主持人:这次漫游费出来之后还牵涉到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在漫游状态下的长途通话费也不高了,主叫6毛,还牵涉到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本地长途通话费上限还没调整,这是不是一个矛盾?我不相信主管部门没有注意到,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滞后的。
  项立刚:资费调整说实话,很多方面影响,包括这次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出台这个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今年我们说物价指数在出现比较大的上涨,而且已经不仅仅是结构性的,而且是通货膨胀趋势,因为这样的原因,政府希望能够抑制这方面的发展,包括因为快两会了,要做点事情,所以才造成这么样一个结果。
  付亮: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漫游费从我们去年4月份开始跟踪,就发现很有意思,这个漫游费实际上是信产部要做的,到处骂,到处打,甚至一些CCTV,新华社出来的新闻,都是非常反面的,都是认为漫游费成本应该是零,但最后信产部到最后为止到底要降的什么,你原来是怎么收的,现在是怎么收的,没有让消费者明白,实际上运营商也不是很明白,政府前面做方案的时候你应该做的比较快一点,实施的时候应该给运营商一个月左右调整的时间,但现在是给运营商十多天的调整时间,你花了那么长时间,这无形中你是给自己弄到一个不利的位置,未来政府做系列政策的时候也应该机智灵活一点。
  主持人:我估计他一定要抢在两会之前要实施,要调整,这样的话两会代表们也能够表扬表扬。
  项立刚:这个压力确实来自于很多其他方面的压力,才造成了目前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人家说今年会不会还有资费降价的政策出台了?说实话我个人认为没有了,为什么?要有就到明年两会了。
  主持人:我觉得本地长途通话费一定得降。
  项立刚:其实说降价有很多可以降价的,我经常说的是什么?我们的短信费,发一条短信要收一毛钱,到了门口了,我说我到了,你出来接我,我说我出来接你,几个字节,在网上跑才占的资源是多少,很少的资源,但是它还收这么高的费用,而且短信的使用者很多还是低层次的用户,学生是最多的,他的承受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弱,但是他们还要付很高的钱,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可以清理的。但是在这里又比较复杂,包括我以前一直觉得,比如说移动上网的等等这些费用,事实上它现在正在成为一个限制消费的手段,我也这么认为,在一定的时候运营商把它作为新的消费手段也是正确的,包括GPIS,GPIS计费很长时间都是限制的,不希望人家更多的使用,如果更多的使用就会造成我们的语音网络的崩溃。所以经济手段也是一个手段,但是至少从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我觉得可降的费用还是很多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要把有些事情说清楚了,现在有些事情我都不明白,假设你漫游到上海去了,现在是比较清楚了,你漫游到上海,你接听电话是四毛钱一分钟,但是有这么一个情况,我打你的电话,我在北京打你的电话是多少钱一分钟?
  付亮:是北京用户漫游到上海,北京给你打的时候,我收的是北京的本地话费,但是如果上海给你打的,移动给你按的是同城特例,也是4毛钱一分钟给你收,但是如果联通的话就好几种情况了,有可能给你收出长途费来。
  项立刚:而且这里面很多事情没有说清楚,举个例子,比如说同城特例是没问题了,但如果是联通打的,是不是有提醒?
  付亮:没有提醒。
项立刚:而这些很多消费者都是不知道的,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就完了,中国消费者现在没有这个概念,说不同的运营商资费是不一样的,这个在美国肯定就不一样了,在美国的运营商说,一个网内一个价格,但是美国情况是这样,美国移动运营商小一百个,很多运营商比如说我主要是在纽约地区,你换网络你还是要收更高的价格,但是比如说你换一个地方价格就不一样了,事实上美国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网络主导的运营商几乎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这里面又冒出来一个概念,说美国不是收漫游费的,实际上也不是这样。事实上你换了不同的网络,你的价格还是不一样的,国内这个问题也没有很好的解决。
  付亮:实际上漫游费留了两个比较大的空间,一个就是我打你漫游用户的时候,我主叫怎么收费,现在还是有的收长途费,有的不收,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新资费出来一个特殊情况,我在打国际长途的时候,我发现我6毛钱,6毛钱相当于含在国内长途费,没有说含国际长途费在里头,所以我在打国际的时候是在你6毛钱基础上打的,我认为它也有一个双重计费的情况,信产部是这样规定的,运营商不一定这样执行,就是我打国际的时候都是在6毛主叫的基础上加的国际长途费,这6毛主叫本身就不合理,对现在有的用户来说可能是增加了费用,比如我现在就是一个漫游套餐的用户,可能这个费用还是增加的。
  主持人:刚才你们讲这些方面,其实是糊涂帐,可以说是一种错误了,本地的长途通话费比你在漫游状态下的长途通话费还贵,这是不是最糊涂的?我在本地打电话,比如我拨外地固话或者手机,都要收取1分钟7毛钱,但是如果我在外地,我对外拨的话才1分钟6毛钱,是不是倒过来了?
  付亮:我当时分析第二套方案以后我说一句话,就是新方案比第二套方案是退步的,原来的方案主叫7毛钱,刚好有意地回避了这个地方,7毛钱是一个很好的上限,这个7毛钱等于本地固网打长途,本地的手机加IP也是7毛钱,他把7毛钱降到6毛钱,出来1毛钱,这时候出来一个价格倒挂,这个有关部门有一个解释,就是你打长途的时候,本地人打长途的时候有很多替代方式,你可以直接打IP,你也可以用别的方式。
  主持人:这是胡扯,多数用户的习惯,在本地打长途电话也很少加17951这种IP。
  项立刚:固网现在方式在本地还是多一些,你可以打固网IP电话。
  主持人:比如我现在打别人的手机,我很少用固话。
  付亮:如果固网打电话一般可以加IP。
  主持人:固网打是没问题的,就是手机本地拨打外地长途,这是很麻烦的。
  付亮:现在移动和联通都提供了计费,至少说有替代的方式,不像原来旧资费,我在异地接漫游电话1块5,没有替代方式,我必须接,这就是新方案比第二套方案优惠,因为我接电话少,实际上原本是不敢接电话,原本是一接电话1块3,1块5,我在上海打上海电话6毛钱,我打外地电话加个IP,9毛钱,所以我敢打,我不敢接,原来那个资费政策是主叫要比被叫多好多,现在是主叫和被叫接近了,甚至可能主叫比被叫还要少,所以消费者到4月底运营商就会统一调整,可能漫游状态下大家接电话要比打电话要多了,这就是不同价格条件下,把用户赶跑了,赶到低资费的地区去了。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最后你们觉得07年或者08年,你们对于电信服务方面还有什么特不满意的?或者你们觉得电信服务的漏点问题还有什么?
  项立刚:如果说电信服务,我想最重要的一块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应该获得和世界先进水平一样的电信服务的项目,现在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除了在我们的语音通信应该说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我们在数据业务,尤其是移动数据业务这方面,中国消费者也应该和世界其他国家消费者一样获得这样相关的服务。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到今天,因为3G牌照没有发放,事实上像奥运会这样一个重大的体育赛事,体育活动,我们可能都已经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或者是消费者想获得这样相关的服务,已经没有可能了,这好像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但对于消费者亲身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你能够到香港去,你能够到美国去,你能够到韩国去,你能享受这样的服务,在中国你是享受不到的,我们先不说它的资费,它的其他方面的东西,你享受不到这个服务,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情况。
  第二个情况,还是资费在某些特殊的结构中间,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降价的空间,而且对不同的人群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我觉得对于很多学生,对于低层次能力的人来说,他们事实上很多都是发短信的,现在短信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空间的。
  第三个,我觉得从服务的质量这些方面来说,也还是有问题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不仅是集中在移动通信,包括固网数据通信我们都可以看,尤其是数据通信,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视频的出现,视频网站大量出现,大家对视频的要求提高,实际上我们目前宽带网络速度非常慢,得不到高质量的服务,得不到服务的保证,事实上也是高资费,或者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为消费者付了这么多钱就应该获得相关的服务。所以有很多问题需要逐渐一步一步解决,而且我尤其觉得数据服务,现在网络的带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007年这个问题暴露的比较明显,我觉得2008年还会持续,而且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在有一些突出的地区,包括网络技术跟不上,即使在北京我就听到有这样的反映,一个乡镇比较偏的小区,说我家要装宽带,很长时间装不上,这也使消费者无法得到最切实的服务。降低价格是第二个层次了,但是获得服务是第一个层次,不管价格多高,有服务才是真的,没有服务就谈不上价格,现在第一个,获得服务在有些特殊地区还没有做到,而且服务质量也没法得到最充分的保证,尤其像3G这样的,我们应该获得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些服务我们都没有获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付亮:我简单说几点,第一个,应尽快利用新技术,促进这个行业改革,让它形成更有效的竞争,这样的话大家都容易受到益处。
  第二个,目前中国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实际上一直是一个有关部门监管应该发力,但是一直没发力的地方。
  最后一个,希望运营商以后在写资费通知的时候说的更明白一点,比如最近北京移动下降漫游费,我看了3月1号通知,但是没看明白,中间有一个括号,叫做含什么什么,我都理解不了,未来我建议运营商先找一个老大妈看懂,老大妈看懂了咱们再出来,老大妈如果看不懂可能很大一部分消费者都看不懂。本身中国运营商的营销能力现在还不是很强,你把全新的概念全放在那里让消费者理解去,从我理解几个消费者代表在这次听证会上没有一个看明白的,他们都看不明白,应该说全国没有几个人能看明白。
  主持人:电信服务的热点问题太多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主要还是选择重点,对漫游费的热点话题进行了探讨,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就要结束了,最后请两位跟网友告个别。
  付亮:谢谢大家。
  项立刚:谢谢各位网友,我想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保护消费者利益,是一个很长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个很漫长的事情,我想这需要政府管制部门,移动运营商,包括我们消费者一起提高水平,我们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我想新浪这样的门户网站一直在关注,包括我们很多行业网站也在关注这个行业,我们也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把这个事情做好,推动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使我们更多的消费者获得更多的利益。
  主持人: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新浪,同时也感谢广大网友的积极参与,本次访谈到此结束,谢谢,再见。

  但是是不是现在降的到位了?这个事情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经过市场的检验,才能够看出来的。我想资费降低在未来很长时间内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还是会不断出现,但是降低了哪一块,降低到什么程度,这个可能我个人认为需要一个小步快跑的办法,就是不同的资费要不断的降,不可能一下出现大幅度的降,对于消费者的反映我们是看不清楚的。我从这个角度来说逐渐的降低是正常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认为这次降低比我们想像还是要好一些的,因为本来我们想像就是把那2毛钱取消掉,或者在6毛钱的程度上,比如漫游费部分,没有涉及到所谓的长途要收长途费用这一块,这次把长途费考虑进来了,我觉得还是正视了这方面的问题。
  付亮:最开始我在项老师博客上也看到,他有一个建议,说合理的漫游费3毛钱最合适,但是基于本地话费,因为本身漫游费是替代本地的,项老师说我把这个6毛钱、8毛钱降到3毛钱,这已经比降低2毛钱幅度也大了。但是现在实际上比项老师原来希望的还大,从电信资费角度来讲,漫游资费降到现在这个位置,我的个人感觉取得了阶段性效果,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而且下降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下一步在信产部出台的电信资费清理规定里头,它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要求运营商不断采用新技术,对资费往下走,实际上以后的电信资费再往下降,就是运营商、用户和有关部门一起操作往下走,不是简单的说我消费者有需求,或者信产部有规定就可以调整的,毕竟运营商也要经营,消费者也希望获得更多的收益。去年实际上我博客里一直有相关文章,在漫游费调整过程中,实际上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比如价格下降听政,包括用户调查,调查以前几大网站都登了调查结果,都是90%还多的说应该直接取消,前提有一个,你让消费者说这个价格降到多少合适的时候,这个实际上已经不具备对话能力了,实际上就是单向的,消费者肯定选择对他最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