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lass D锯齿波的精度

楼主(2008-03-05):
Class D中的锯齿波(或三角波)的精度指的是什么?有什么要求?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精度?
望高手指教哦!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2008-12-03):
因为三角波要与音频信号作比较得到pwm信号,也就是相当于采用,因此三角波的精度关系到采样精度,最终的结果就是关系到
THD的性能好坏。 基本要求就是其上升和下降的对称性和其线形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