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spice toolbox将hspice仿真产生的数据读入matlab

楼主(2008-03-05):
除了问题
提示如下,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 [W,R,I]=diffampBW(1,2.0,10.0e9,1,30e-15,'t85');

*********************************************************
               Hspice Toolbox for Matlab
written by Michael Perrott (http://www-mtl.mit.edu/~perrott)
   while at Silicon Laboratories (http://www.silabs.com)
     Copyright (C) 1999 by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This software is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Public License (see the COPYING file
  for more details), and comes with no warranty or support
*********************************************************

error in 'init_SpiceData':  mxCalloc call failed -
  not enough memory!!
??? One or more output arguments not assigned during call to "loadsig".

Error in ==> diffampBW at 84
y = loadsig(file2);                 % load hspice ac data

网友(2008-12-18):
跟我的问题一样我也没有搞定,你搞定了吗

网友(2010-12-14):
没有搞定啊

网友(2013-09-17):
首先得确认Hspice仿真成功,我就是因为没有注意hspice扫描沟道长度进行仿真时沟道长度的限制,以为仿真是成功。虽然在cscope中可以看图,但是使用Hspicetools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