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器件的问题

楼主(2008-03-05):
请问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有什么区别,如此命名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无源器件工作的时候不需要电源电压,比如一个RLC二端口网络,从其中一个端口加入输入信号,另一个端口输出处理过的信号。
而有源器件就不一样,有源器件自身需要一定的电源才能工作。如MOS管,BJT必须加上一定的电压或是电流才工作,也就是要有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