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支持CPCI卡热插拔的电源管理芯片LTC1646?

楼主(2008-03-05):
想问一下LTC1646是否有过流断电后自动重启的功能?
看了数据手册,感觉好像断电后需要重新插拔才能重新供电。
因为它的OFF/ON引脚需要通过先高电平再低电平来进行重新供电。但是断电后没有机制
产生这样一个信号。

另外,如果需要过流断电后自动重启的功能,可以选用什么芯片?一般的过流保护就行,不一定热插拔。

网友:
LTC1736我们用过,当出现过流后,板子会断电,不需要重新插拔,直接再次开机就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1646的5V典型应用怎么没有连接BD_SEL#,PHEALTHY#等其他信号?

还有就是那个5V长针跟短针是通过2.7欧姆电阻连一起的,这个电阻封装得是多大?为什么1643的就不需要长短针连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