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 电源规划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05):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pll,该设计用VR做电压转换把3.3v转为2.5v做为供电电源,要求pll的数字和模拟电源都从VR的输出引出来,可是pll要求数字模拟电源要分开,项目要求不能变,如果pll的数字和模拟都用一个电源,我该怎么办才能让模拟和数字电源的影响减到最小?
请大侠指教,多谢!

网友:
AGND和DGND分隔开来,如果频率较高,两地放在不同层布线,中间用过孔平行连接,孔数需根据PLL功率确定

网友:
LVS时有没有办法分开呢?

网友(2012-10-22):
LVS时有没有办法分开呢?
引用 网友A:

    LVS是版图电路验证,并不能修改电路了。